最近有空把自己的可调电源调整了一下

楼主(2020-11-25):
前期发表的帖子在老站:老站帖子

最近有空了,刚好也觉得可调电源的功率小了,就把变压器从10W调整到30W了,还加了个小风扇(使用表头供电模块),顺便把布局和一些细节也调整了一下。下一步该装保险丝了,加在哪里好呢?是变压器初级还是次级呢?

网友A:
抽头太少了…压差太大…温度高的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头太少了…压差太大…温度高的一比…

电路有继电器用于电压切换,压差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有继电器用于电压切换,压差应该可以。

1个继电器的话,15V以内应该可以。

网友B:
咸鱼买个二手可调电源更实际了,里面变压器大大滴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个二手可调电源更实际了,里面变压器大大滴有。

我也想买个成品的可调电源,这个只是练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