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麦博A6230小功放输出时有时无

楼主(2020-11-25):
麦博A6230功放有时候开机声音正常,有时候开机放歌没有声音,过一会音箱里咚咚一两声又正常出声音了,有时候开机几个小时都没声音,正常听歌关机第二天在开机就会没有声音,现在好几天都没声音了。本来以为音频线有问题,换了新的音频线还是一样。
请有经验的朋友麻烦帮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内部有虚焊,最好拆机检查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里面的4558运放供电(4、8脚)电压,运放供电是电阻限流+稳压管,电阻长时间发热可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