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刚在某鱼收的十铨GT1 480G,捡到宝还是踩到雷?

楼主(2020-11-25):
因为有易碎贴,所以就不拆开了。网上有120G的拆机,十分辣鸡,买了以后才去百度的。晚上好好的测试了一把。硬盘哨兵看是2258XT的主控,颗粒未知。开始用80G测试,没出现掉速。后直接用250G测试大约跑到240G的样子掉到了50M。

网友A:
就算不拆至少也看看闪存ID吧,难道你不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不拆至少也看看闪存ID吧,难道你不好奇

不拆开,随便他吹什么颗粒啥都是假的。

网友B:
如果是240G开始掉速的话,那应该是MLC颗粒。

个人猜测是镁光L06B 3D MLC。坐等楼主拆盘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40G开始掉速的话,那应该是MLC颗粒。

个人猜测是镁光L06B 3D MLC。坐等楼主拆盘上图 ...

有易碎贴,还在保修期。不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易碎贴,还在保修期。不拆。。。。

您买的是这种标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40G开始掉速的话,那应该是MLC颗粒。

个人猜测是镁光L06B 3D MLC。坐等楼主拆盘上图 ...

我猜是漏电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拆开,随便他吹什么颗粒啥都是假的。

不拆就是漏电王

网友B:
应该不是。

一半容量掉速,基本可以确定是3D MLC,“漏电王”的MLC,好像没有和58xt适配的。

网友B:
落下了一种可能,也可能是58xt配三星14nm ML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

一半容量掉速,基本可以确定是3D MLC,“漏电王”的MLC,好像没有和58xt适配的。 ...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R1012A FWR1001A0
不会是真被我言中了吧,老饭这算证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R1012A FWR1001A0
不会是真被我言中了吧,老饭这算证据不? ...

如果是3Dv4 TLC,应该1/3容量就开始掉速了。按楼主描述的,一半容量掉速,这就不太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买的是这种标贴的吗?

不是你这种,我买的是十铨原厂标的。电吹风吹了,无损拆不下来就没动手了。

网友:
多少银子进的

网友:
我搞过一个m2的,是自封的hy16,搞得五颜六色的,唉。。。

网友D:
拿个smi flash id看一下颗粒吧

楼主:
你猜猜,反正没拣漏也没买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个smi flash id看一下颗粒吧

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落下了一种可能,也可能是58xt配三星14nm MLC。

大佬,帮个忙。刚才手贱,把这个盘装到金胜的那个移动硬盘盒里面,突然就掉盘了。现在直接电脑也没反应。。。。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帮个忙。刚才手贱,把这个盘装到金胜的那个移动硬盘盒里面,突然就掉盘了。现在直接电脑也没反应。 ...

卧槽,三星3D mlc,万万没想到。我好像都没有这个制程的开卡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