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由器带机的疑问

楼主(2020-11-25):
如图,对于路由器B来说,带机是4台,那对于路由器A来说是几台呢?为什么?求解

网友:
感觉应该是算一台

网友:
看A和B是不是同IP段,如果是,那么A 是5台,如果不是那就是1台

网友A:
以下“路由功能”指的是路由器负责NAT

路由器B如果打开了路由功能,他的带机量是4台,路由器A如果打开了路由功能,他的带机量是1台;
路由器B如果关闭了路由功能(当交换机用),他的带机量是0台,路由器A如果打开了路由功能,他的带机量是4台;
路由器B如果打开了路由功能,他的带机量是4台,路由器A如果关闭了路由功能(当交换机用),他的带机量是0台;
路由器A和B如果都关闭了路由功能,他们的带机量都是0台;

问题在于:带机量到底指的是什么?

一般衡量路由器的路由能力,不是通过衡量带机量,而是衡量连接数。从链接数的角度来说:
路由器A和路由器B都是打开了路由功能,其实他们的连接数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区别在于,路由器B映射的是电脑1到电脑4的连接,而路由器A映射的是路由器B的连接,但是无论路由器A还是路由器B的总连接数都是电脑1到电脑4的连接数和。路由器B的NAT是一对多,路由器A的NAT是一对一。

一般衡量带机量都是无线设备,指的是一个无线设备能接受多少个客户端设备的链路,无线设备本身一般不负责NAT,说白了无线设备到客户端可以看成是一个管道。

网友:
家用路由器一般是10台以内,普通企业级路由器100台以内,高端企业路由可达1000台,这种分类是根据路由器软硬件性能来的。
最终带多少台除了路由器,还取决于运营商给你分配的网络资源,比如企业能分到不受限制的公网IP,每个公网IP理论最大连接数是6万多,带500台终端没有问题。如果分配的是内网地址或者受限的公网IP,那就带不了多少了,重家用角度讲,尽量避免路由器下面再挂路由器,每经过一台路由器转换会增加网络延迟,建议用路由器+交换机+AP的模式,路由器负责地址转换和网关,交换机负责扩容端口接终端,AP负责连接无线终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下“路由功能”指的是路由器负责NAT

路由器B如果打开了路由功能,他的带机量是4台,路由器A如果打开了路 ...

有点晕,无论路由器A还是路由器B的总连接数都是电脑1到电脑4的连接数和,如果设备多,连接多,a路由顶不住,那么在a下面挂一个b开启路由功能分担,是不是比一个路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无论路由器A还是路由器B的总连接数都是电脑1到电脑4的连接数和,如果设备多,连接多,a路由顶不 ...

路由功能分担 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路由功能分担 指的是什么意思?

路由nat转发性能,交换机的交换容量,
电脑和电脑之间走的是交换机,交换机基本都可以做到线速转发,电脑和互联网靠的是路由器的nat包转发性能,很大程度取决于路由器的CPU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由nat转发性能,交换机的交换容量,
电脑和电脑之间走的是交换机,交换机基本都可以做到线速转发,电脑 ...

嗯 一般家用路由器都是由一个或多个交换机芯片扩展端口 基本LAN口的设备之间通信都不需要经过CPU。

假设一个家用路由器4个LAN口都在一个网络域下,LAN1的主机要和LAN2的主机已经从DHCP服务器获取到自己的IP,此时如果LAN1的主机要和LAN2的主机通信。

首先,LAN1的设备根据目标地址和子网掩码计算目标地址是否与自己一个网段,如果跟自己一个网段就会发起广播,请求获取LAN2的MAC地址;
交换机芯片收到LAN1的广播以后除了广播一份出去,还会在自己的表中记录LAN1口主机的MAC地址和它对应的物理端口;
LAN2主机收到广播后对广播包进行回应,交换机芯片又记录LAN2主机MAC地址和它对应的物理端口;
LAN1主机收到LAN2主机的回应后有了对方的MAC地址,就把LAN2主机的IP地址及其对应的MAC地址记录到自己的ARP表中;
接下来LAN1主机和LAN2主机的通信就只需由交换机芯片去完成了。

如果LAN1主机要和非本网络域下的主机通信,LAN1主机还是通过目的IP和子网掩码计算发现对方与自己不在一个网络域,LAN1主机会执行以上流程获取网关IP的MAC地址并记录到自己ARP表中。
LAN1主机要和非本网络域的主机通信时候,它的目标MAC地址是网关IP的MAC地址(为了让交换机芯片把包转发到网关所在的接口),目标IP地址就是实际要去的IP地址,网关收到包之后根据目的地址进行转发,这就NAT的过程。
网关要干的事情就是实行端口映射和转发并监听对应端口回应的包。

有些路由器处理器集成了硬件NAT的电路其实对CPU的占用也不是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无论路由器A还是路由器B的总连接数都是电脑1到电脑4的连接数和,如果设备多,连接多,a路由顶不 ...

举个例子,假设:
路由器A的网段是192.168.0.0/24,路由器B的网段是192.168.1.0/24,并且路由器A和路由器B都工作在路由模式,且路由器B在路由器A的LAN口下;
路由器B下LAN1到LAN4的主机IP分别是192.168.1.2、192.168.1.3、192.168.1.4、192.168.1.5,网关都是192.168.1.1,子网掩码255.255.255.0;
路由器B WAN口的IP是192.168.0.2、网关192.168.0.1、子网掩码255.255.255.0;
路由器A WAN口的IP是172.0.0.2、网关172.0.0.1,子网掩码255.255.255.252

路由器B下的主机1(IP192.168.1.2),它有一个包的目的地址是183.232.231.174(百度),

主机1发出的包是这样的,原MAC地址:主机1的MAC地址、原IP地址:主机1的IP地址、原端口号:12345;目的MAC地址:主机的网关对应的MAC地址、目的IP地址:183.232.231.174、目的端口:80;

路由器B的交换芯片收到包以后把包转发到路由器B的网关(由交换机芯片完成,不占用CPU资源),包到达网关后,路由器B把这个包的原MAC地址变为:路由器B WAN口的MAC地址,原IP地址变为:路由器B WAN口的IP地址即:192.168.0.2,原端口可以保持不变或者变成其他端口;目的MAC地址变为:路由器B WAN口网关的MAC地址、目的IP地址不变、目的端口不变;
此时路由器B会建立起一个映射关系,此过程需要路由器B的CPU完成,占用CPU资源。

路由器A收到从LAN口过来的路由器B的包以后,操作和上面路由器B收到主机1的包操作完全一致。只不过路由器A又把包的原MAC地址变为:路由器A WAN口的MAC地址,原IP地址变为:路由器A WAN口的IP地址即:172.0.0.2,原端口可以保持不变或者变成其他端口;目的MAC地址变为:路由器A WAN口网关的MAC地址、目的IP地址不变、目的端口不变;
此时路由器A也会建立起一个映射关系,此过程需要路由器A的CPU完成,占用CPU资源。

所以简单点说,路由器B是一个路由器对四个主机,路由器A是一个路由器对一个主机(即路由器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假设:
路由器A的网段是192.168.0.0/24,路由器B的网段是192.168.1.0/24,并且路由器A和路由器B ...

那么,回到楼主的问题,A+B到底能带多少台电脑呢? 算个伪命题,可以带很多很多僵尸机,也可能单个终端就能把一台普通路由直接干趴,比如NVR录像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无论路由器A还是路由器B的总连接数都是电脑1到电脑4的连接数和,如果设备多,连接多,a路由顶不 ...

路由功能不需要多少资源,吃资源的是流控qos,防火墙,各种策略,各种转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路由功能不需要多少资源,吃资源的是流控qos,防火墙,各种策略,各种转发 ...

谢谢大佬解答,小白还是不懂还想请教下:像家里设备多,多加一个路由是否有好处?如果多加一个路由是关DHCP当个ap好,还是开DHCP当二级路由好(不需要同一局域网文件通讯之类),还有关闭dhcp那台机器防火墙,各种策略,各种转发应该不启用了吧,问题有点多打扰大佬了

网友:
扁平化管理最高效。我觉得一个主路由AC加若干AP比较好。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好像懂了一点,好像又还有一点云里雾里

网友:
算台是一台,工作任务其实还是4台

网友:
带机量是个玄幻的数字,除了同一个厂家的产品里选型号有点用外,根本没有几个厂家横向比较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回到楼主的问题,A+B到底能带多少台电脑呢? 算个伪命题,可以带很多很多僵尸机,也可能单个终端就 ...

所以4楼我就说了 路由器看的是连接数不是带机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解答,小白还是不懂还想请教下:像家里设备多,多加一个路由是否有好处?如果多加一个路由是 ...

我家里和你一样的情况,我是用一根网线连接2个路由器,然后把第2个路由器关了DHCP当无线交换机用(就是你说的“ap”)。目前使用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