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的ap456gi面板式AP

楼主(2020-11-25):
千兆有线,2.4g 450m无线。qca9563+螃蟹千兆交换。

网友A:
9563不应该是带交换机吗,正面那个大芯片是干嘛用的

楼主:
版本2.0,估摸着应该能支持kvr协议,买来是为了面板上的两个网口,并增加单独的2.4g连接智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63不应该是带交换机吗,正面那个大芯片是干嘛用的

螃蟹的千兆交换芯片,应该是扩展面板上的千兆有线口的吧

楼主:
今天抽空安装测试了一下,发觉只支持802.11k、v,不支持r。设成胖模式给2.4G智能设备专用了。

网友B(2021-03-01):
一直问题不了解AP面板前后都是8根理论上是千兆的口。
那么百兆也是8根线,这个WAN口和lan口都是千兆还是百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问题不了解AP面板前后都是8根理论上是千兆的口。
那么百兆也是8根线,这个WAN口和lan口都是千兆还是百 ...

不要看口里有几根线,看设备的参数!当然4根的肯定是百兆,8根的未必是千兆!是不是poe供电与口里边有几根线也关系不大,4根的仍然可能是poe供电!有参数的看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问题不了解AP面板前后都是8根理论上是千兆的口。
那么百兆也是8根线,这个WAN口和lan口都是千兆还是百 ...

Tp的命名规则,比如ap450gi-poe,450后面的gi就是千兆的,如果是i就是百兆的。千兆是指面板前后端口都是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