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怎么用51单片机控制电动车的控制器

楼主(2020-11-25):
我是一名机械工程的学生,最近打算做一个红外遥控四轮毂电机的运货车,打算通过单片机用电瓶车的控制器来直接控制,变成红外遥控的控制四个轮毂电机,这个应该怎么实现啊,要用到哪些零件或元件之类的?
目前的思路是用AD转换给转把线一个电压1-4.2v,就是模拟电动车转把霍尔的感应电压。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用舵机控制一个电位器。模拟把手转动。
至于怎么控制舵机,网上一大把。

网友B:
用电位器模拟pwm调压,电位器的转动角度与输出电压相关,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位器模拟pwm调压,电位器的转动角度与输出电压相关,可行不?

目前应该这种方法是操作性比较高的,用遥控的方式控制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用舵机控制一个电位器。模拟把手转动。
至于怎么控制舵机,网上一大把。 ...

我找找看具体应该怎么做

网友:
买个现成的控制,玩通了就熟了

网友:
我不是已经写了一个帖子说这个事情了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1644&extra=&page=1
就是你想的那个思路,用一个DA输出电压信号,模拟转把,驱动跑起来问题不大,精确控制就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