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YR1030内阻测试仪的USB接线定义

楼主(2020-11-25):
在闲鱼淘得一块坏的YR1030内阻测试仪,现已修复。苦于没有测试线,无法测试精度。恳请有这种测试仪坛友给个接线定义。再次感谢!!!

网友:
2级以下不回答~

楼主:
我以前的账号(use518)丢失了,这是新建的号

网友:
我猜下端标的就是接口定义

楼主:
我知道COM是公共地,Ui和Ui2,还有io不知道接线

网友:
我有这个内阻仪,也有测试架,现在在外面,等下回去帮你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COM是公共地,Ui和Ui2,还有io不知道接线

电压正负电流负正,或者电压负正电流负正,猜的

网友:
应该是usb公头2端是负,中间2个是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COM是公共地,Ui和Ui2,还有io不知道接线

我家里那个Ui1和io 是接在红色笔的那二线,ui2和COM是接在黑色笔那二线

网友:
虽然是2级人,算了还是说一下吧:
从左到右分别是:V+、V-、I-、I+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那个Ui1和io 是接在红色笔的那二线,ui2和COM是接在黑色笔那二线

非常感谢坛友的帮助!!!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
大家已经回答了.你去试试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二级以下怎么都不愿意回答?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这个测试仪花了60块买的,现在已经试验成功,ai1和ai2是电阻档,不分正负,io和com是电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二级以下怎么都不愿意回答?

是不是能显示自己的能力是最强的!!!这种人真没意思,不想帮就沉默,反而还刺激别人

网友(2021-10-29):
楼主,我也有一个别人不要的,内阻数字跳动,怎样修复,求答

网友:
个人认为判断4线开尔文端很简单,找个5号电池分别测试电池,有电压显示的就找到+-端2线,然后剩下2线分别短接+,有阻值的就是对应组,无阻值显示OL的是一组,也就是+与之短接显示OL的为一组组装红色开尔文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