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公司内部VPN虚拟局域网搭建

楼主(2020-11-25):
公司内部有一台ERP服务器,一台文件共享服务器,均使用Windows server 2008,应领导要求员工在家也能应急使用ERP和文件共享。想了几个方案最终还是确认只能用VPN
1、远程桌面 服务器开3389或者安装远程软件很明显不行,这样至少要多一台电脑24小时开机专门用于远程访问,否则无法保证共享文件夹的权限及结构,是否能够满足多人同时远程无条件测试。
2、搭建VPN服务器

连续测试两天了,虽然勉强实现了功能,但问题就没断过。测试过程使用了两台SERVER2008服务器搭建VPN平台,反复的测试,先别说两台服务器角色的设置界面完全不一样,同一台服务器,一样的教程,一样的设置,两次的结果都不一样。我简直要疯掉了,甚至连故障此刻我都无法描述了
第一次
1根据https://www.wyxxw.cn/blog-detail-22-24-494教程成功搭建了VPN服务器,路由器做了DMZ,用户连接VPN后,PING网关、server1,server2都正常,但是仅能访问SERVER2,却无能访问server1,一访问客户端就卡死。  最终发现关闭客户端电脑的防火墙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没明白同样是出站访问,咋两台服务器的情况完全不同呢?
2、服务器重启后无法VPN连接,检测NAT配置信息没了

第二次
还是根据教程重新搭建了VPN服务器,客户端VPN连接成功后无法PING通网关,SERVER1,server2,禁用网络策略服务器--网络策略  后问题解决。

第三次
我换了在SERVER2上根据教程搭建VPN服务器,没想到路由和远程访问的界面都完全不一样

但是可以正常VPN连接上去,连接后无法PING通网关,SERVER1,但是可以访问server2的所有共享,尝试禁用网络策略服务器--网络策略,无法连接VPN了

网友:
单位的一台server2008两年没用。现在开机发现没补丁可打。连远程桌面都得开不安全的连接方式。
我估计楼主的问题是因为2008不更新新功能导致的兼容问题。server2012或者2016,兴许能行。

网友A:
用windows自带的功能搭建vpn简直就是折磨,你还不如买个防火墙,直接带VPN功能,又安全,又简单
再不济弄个OPENWRT,也比windows自带的好用

网友:
windowS 实施的VPN建议是 固定一方 IP ……远程还要去掉用 远程网关 上网的步骤……或者说不介绍现有网络环境 谈网络升级建设的都是半仙

反向代理 ,VPS  ,向日葵

网友:
用WIN做VPN就是折腾自己玩,我们都是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dows自带的功能搭建vpn简直就是折磨,你还不如买个防火墙,直接带VPN功能,又安全,又简单
再不济弄个 ...

狗日的老板要是舍得钱就不至于这样了

网友B:
路由器上做VPN吧,那样使用起来方便一些

网友:
直接 在路由器上做VPN吧,使用起来方便的很,不用对服务器做修改都可以使用了,维护也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上做VPN吧,那样使用起来方便一些

H3C ER3200 只有IPsec VPN模式, 设备点对点会, 移动电脑随时随地拨号VPN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
我当年也是按照教程来的,不过配置的时候是直接选的vpn远程访问,设好地址池后再打开相应的服务,然后在互联网端设好IP和端口就可以远程vpn访问了,没有楼主发的教程那么麻烦。

网友:
windows做VPN不行?想不通,想当年我做了很多,也很简单。

网友:
用softether试试,傻瓜化界面,操作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