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对于螺丝刀用处的钻,无刷我是不想用的。

楼主(2020-11-25):
有刷的话,基本是无级变速
无刷的话,需要程序调速,线性不一定能控制得好。而且除了线性之外,的确有很多额外的调教。拧螺丝是一个从静到动的过程,和模型飞机不一样。

拧螺丝我倾向于用钻,冲击批的话,其实速度没有钻高。效率太低

以前玩遥控车的时候,很多有刷玩家就诟病无刷的问题。现在算明白了,对于习惯了有刷的人,无刷真可能不是那么香。

网友A:
你这需求,买个冲击起子更实用,钻的话这价位基本也就30/35/38Nm,还是硬扭,软扭我估计都差不多,稍微是个牌子随便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需求,买个冲击起子更实用,钻的话这价位基本也就30/35/38Nm,还是硬扭,软扭我估计都差不多,稍微是个 ...

冲击起子的同心度

网友:
150 以内的 你看 100 以上的随便买吧,在留点预算买个夹头。

估计夹头成本没有超过4块的。自己去买个十几块成本的,零售多少钱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墙上钻孔用电钻?。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墙上钻孔用电钻?。大力出奇迹。

8mm内的孔用电钻上三角钻不跟玩一样?又不是每一堵墙抹灰层后面都是高标混凝土

网友:
这个预算,国产手枪钻随便买了,
只不过建议再添点钱买博士,日立,大有,牧田的。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把轻型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上钻孔用电钻?。大力出奇迹。

我是上螺丝用。打孔用有线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买钻只为拧M4.8的螺丝,7mm的孔是其它方式打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这样的话,随便买把手钻应该都可以吧,30Nm足够了

网友:
小凡  好像质量可以

网友C:
M8膨胀塞要开8mm的孔,你的孔是不是开小了,用质量好点的M8膨胀塞,配合8mm的孔,牢固性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膨胀塞要开8mm的孔,你的孔是不是开小了,用质量好点的M8膨胀塞,配合8mm的孔,牢固性没问题的 ...

我用的不是M8啊。。。 是M4.8的螺丝,不是膨胀螺丝。
7mm的膨胀管

网友:
大有5262或东成1201

网友:
只是用来打螺丝,那冲击批最合适。
看过那个两根手指捏着德伟10.8V冲击批拧进去一根25cm螺丝的视频,就绝对种草了

网友:
买个电扳手,改输出轴,能上批头的,只有这样又便宜扭力又大,我用5733P改的,彩钢顶上那种160MM长螺丝很轻松,

网友D:
如果楼主的用途比较单一,还是像某些坛友建议的备把冲击批吧。M4.8的膨胀螺丝不大但也不算小,充电钻扭力再足,工作时的反作用力还是要施加到手腕的,干活拧螺丝比较多的话,使用冲击批应该更加省力和舒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的用途比较单一,还是像某些坛友建议的备把冲击批吧。M4.8的膨胀螺丝不大但也不算小,充电钻扭力再 ...

并不单一,还是有钻孔需求的。

网友:
京东正好东成1201单电158,不过是有刷的。我看了一圈无刷怎么也得300了。闲鱼上的杂牌无刷能做到这个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单一,还是有钻孔需求的。

哦,主要针对你“不是用这个手电钻打洞,只是用来上螺丝”这句话回复的,忘了还有同心度的要求。
手头好几把充电钻都是几十块钱的便宜货,电池比较烂,业余玩玩还凑合但难以满足你的要求。根据你的需求和预算,国产大品牌估计也就东成差不多吧?是不是还得赶上优惠促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