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准备搞个小音箱-求推荐个4寸内的全频喇叭

楼主(2020-11-25):
搞了个tpa3116D2的蓝牙功放板,深水宝比较常规的那款,准备做个20W左右的小音箱求推荐个4寸内的全频喇叭,不要太贵了 烧不起。 喜欢听比较安静一点的音乐,人声好的
有什么推荐的吗???有大神做过吗???效果怎么样

手头现在有两个这种喇叭,
大的忘了是哪里拆的了,小的是插卡收音机上的。

网友A:
淘宝有据说是jbl拆机音箱单元,可以看看,价位30左右带箱体,好像还有个高音

网友:
银笛的喇叭还是不错的YD106-822P-S

网友:
全频我推油布边喇叭,二手的也行,小日本的也不错

网友:
博士1.5寸全频喇叭

网友B:
我也入手了这种蓝牙功放,音质还行,低音不够,可能还是要搭个低音炮灰比较震撼一点。配的是5寸的飞乐纸盆喇叭,人声比较突出。

网友:
同轴喇叭。多看看t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据说是jbl拆机音箱单元,可以看看,价位30左右带箱体,好像还有个高音
...

怕山寨货 山寨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手了这种蓝牙功放,音质还行,低音不够,可能还是要搭个低音炮灰比较震撼一点。配的是5寸的飞乐 ...

这个没有单独的低音接口 只是接个低音炮效果好吗??估计还是要那种带低音输出的可能会好些吧

网友:
推荐您一个微鲸电视喇叭自带高低音单元,有共振膜,唯一一点就是属于内置音响带耳朵,也适合内置改装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单独的低音接口 只是接个低音炮效果好吗??估计还是要那种带低音输出的可能会好些吧 ...

可能跟不是全频喇叭也有关系。5寸飞乐和3寸杂牌的喇叭,感觉差不多。

网友C:
有一对雅马哈电子琴拆的全频喇叭  楼主需要联系我176136806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对雅马哈电子琴拆的全频喇叭  楼主需要联系我17613680681

多大的  不想要太大的 几Ω 几瓦的?

网友:
价格便宜量又足,必须是松下背投电视的拆机喇叭,什么多梦系列吧,俩4.5寸喇叭加上俩高音喇叭,50块左右,缺点是不好配箱子,就算能买到原装的箱子,造型也确实不敢恭维
当然还有别的,什么索尼三贱客,这个价格稍高点,有些能买到带箱体的,外形还凑合,勉强能接受。

网友:
小时候听得是个女声,每次唱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忧郁女人走来走去,当时候感觉有种莫名的冲动,直到后来我看到了苍老师。。。

网友:
我17元包邮买的3118功放板,用修复的12V4A开关电源,音箱用的日产爱华组合音响的,5寸油布边,20元收来的

网友D:
4寸全频不好找,3寸左右的好找,听人声选油布边的,但低音不如泡沫边和橡胶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寸全频不好找,3寸左右的好找,听人声选油布边的,但低音不如泡沫边和橡胶边。 ...

4寸内都行,和同轴比哪个好?同轴的有4寸内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4寸内都行,和同轴比哪个好?同轴的有4寸内的吗?

同轴我个人不喜欢,早期的同轴多数用于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轴我个人不喜欢,早期的同轴多数用于汽车

同轴的不如全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