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拆机LCD屏废物利用

楼主(2020-11-25):
上次坛友送的那些lcd屏单色12864,排线10p的点是能点亮就是隔一会闪一会,没法一直显示,开始以为软件导致刷新不正常,后来弄个静态显示都闪,换来18P的,这种好了。
可惜打板打的是10P的,剪开18P将就着安上了。
压缩包在附件,我设置0mb了下载,但是提交后可能就不是了。
芯片飞思卡尔的,刚学习没多久,有兴趣的可以加好友一块学习交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vOW2SR_Mfw53RW8x9KfrA
提取码:3333

网友:
腻害了…微控制界又多了一位大佬…

网友A:
这电路图还不如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图还不如不发

PDF发不了

网友:
会玩飞卡的大佬

网友:
玩飞思卡尔的大佬 厉害
不错 用上了就好呀

楼主:
无规律闪屏原因找到了,因为没有用3.3V电源芯片而是简单的用电阻分压,分压后电源端忘了并一个稍大的电容,因此电源电压不稳定对小一点的屏幕影响不大因为功耗相对较小,稍微大的屏幕就会无规律闪屏了。
电源电容我使用无极性1uF电容。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