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平衡车按键不灵

楼主(2020-11-25):
这个平衡车本来好好的,放车库里几个月,中间电池有补充电,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开关按键不灵了要按好多次才行,拆开来看就是普通锅仔片轻触开关,换一个吧。
杂牌平衡车 充其量就是一小孩玩具吧
底部
前面板上的开关机按钮不灵了
研究了一下,从这里拆开,掀开脚垫 有内六角螺丝
拆下前壳
转向控制电机
拿出小板
找个料板,准备拆开关。
换好开关后装机
不用再狂按好几遍开关机了
谢谢欣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先占位围观。。。。。。。

温总,电烤箱跳闸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总,电烤箱跳闸怎么搞,。

把电闸给拆了,看它还怎么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总,电烤箱跳闸怎么搞,。

上电就跳?还者在烧烤过程中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跳?还者在烧烤过程中跳?

有的档位又可以用,但是有的档位一上电就跳闸,总之很云里雾里,回头拆开看看是不是发热管问题

网友:
正好有20,先加上~

网友C:
估计还是潮湿导致的,可以给微动加点缝纫机油进去
等牙膏ing

网友:
性价比高啊

网友:
谢谢分享,手艺不错,又省了几张毛爷爷。。。。。

网友:
存放的时候把电池拆出来单独放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我家油烟机按键也是微动开关坏了 随便找块板子拆了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总,电烤箱跳闸怎么搞,。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潮湿导致的,可以给微动加点缝纫机油进去
等牙膏ing

元首,等牙膏ing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