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下安卓转3.5mm录音线接线怎么焊接

楼主(2020-11-25):
买了块v8的主板发现有个安卓插头需要转换3.5  有懂的师傅帮我看看 O1CN01PYqma21JEfUWBtaqz_!!744440997.jpg O1CN019iGbSI1JEfUVdzseL_!!744440997.jpg O1CN01S4Jx4Y2AaLsFrygrx_!!831348219.jpg

网友:
这个和蓝牙音箱的有线输入线应该是一样的,具体怎么接的,不太清楚。应该研究设备那边的micro口定义吧。

网友A:
从头上开始,左右地麦,microUSB里面地是一样的,其他的自己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头上开始,左右地麦,microUSB里面地是一样的,其他的自己试吧。

最后两段需要留意一下,有的是左右地麦,有的是左右麦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两段需要留意一下,有的是左右地麦,有的是左右麦地

只有诺基亚的是反的吧,现在安卓的都是左右地麦

网友:
声卡直播输出去往直播手机的耳机接口的mic端口,声卡伴奏输入是来自伴着手机耳机接口的LR信号。手机耳机接口有两种定义标准不同的手机定义有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