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锂电池用的蚂蚁保护板,连接软件试一把

楼主(2020-11-25):
刚买来的蚂蚁保护板,17-24串,三元,铁理,磷酸铁都可以用,50a放电,最大 70a,带蓝牙,245元入手,用于电动车,已经上电动车,可以跑起来,不过只跑了一公里就断电了,查看app原因是有一节电池电压太低,需要均恒,等下次补图。

网友A:
这电压也差太多了 得均衡几个月才行吧 建议拆下来看下有没坏了 没坏的话就单颗补电吧

网友B:
蚂蚁保护板的质量如何?看网上这个品牌很多。

网友C:
蚂蚁保护板的质量不错,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压也差太多了 得均衡几个月才行吧 建议拆下来看下有没坏了 没坏的话就单颗补电吧 ...

两天就均恒好了,
你在充放电的时候变动参数,手工配合均恒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蚂蚁保护板的质量如何?看网上这个品牌很多。

质量还行,不过还是博强,这种商家的好,但他们做的是移动基站和汽车的,保护板对个人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蚂蚁保护板的质量不错,死贵

是的,挺贵,300左右,过几年可能会好

网友:
这个保护板的优势在于可以自己设置充放电的均衡电压和过充电,过放电保护电压,比如你买的普通三元锂电池保护板,过充电保护电压一般是4.25v,但是有的体质差一些的电池经常充到4.25v的话,很容易鼓包,就算是好电池经常充到4.25v也会加速电池老化。用蚂蚁保护板就可以把过充电保护电压设置到4.2v或者更加低一些,大大延长电池的寿命。锂电池不过充电,不过放电可以大大延长寿命。

网友(2021-01-06):
为啥蓝牙都喜欢用模块,不直接在pcb上布局

网友(2021-03-31):
这个均衡电流有多大呢

网友:
蓝牙模块天线有阻抗,不是谁都能做的
而且蓝牙不好用就改一次板子?还是买现成的模块好

网友: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咨询一下楼主, 我手上有 片 蚂蚁保护板 以前是用4.8版的APP,现在的新版APP能否兼容以前的 旧版?

网友:
搞个LED广告牌那种电源自己把电压调低 然后串联电阻或者电炉丝补电

网友:
高端保护板 怎么不带自动均衡

网友:
不是个人用的都贵,单位买了一个类使移动电脑用的电池,里面估计也就6个18650,居然要价1万4.

网友(2022-07-29):
电池管理芯片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均衡的呢?

网友:
采样芯片啥型号的

网友(2022-09-24):
好高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