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人求助飞利浦HX6950电动牙刷更换电池后充电很慢

楼主(2020-11-25):
当前症状:充电48小时充不满第二格(刷柄一共三格电池),充电时仍是两格闪烁,拿起后常量两格,说明第二格未充满,主板上也没有ic发烫的现象,放置两天电量也没见下降,可以排除漏电的情况,想确认具体原因进行修复
HX6950电动牙刷刷柄是最近整理房间的时候发现,当初因为无法充电,而且不知道怎么无损拆解就闲置了,后来照着论坛各个大神的拆解帖子拆开,发现原SONY电池底部少量漏液,但未对主板和线圈腐蚀,就去淘宝买了块14500电池,卖家称是三洋的拆机电池,具体情况如图,求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应该怎么做,手头仅有烙铁和万用表,但是对电子电路属于刚刚入门,要怎么确定问题所在

主板焊点都正常,接电池后也显示正常

线圈部位,可以看到漏液痕迹已经干了,没有腐蚀情况

淘宝购买的电池

网友A:
要测一下电池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一下电池的内阻

手头没其他设备,只有一个万用表,好像没法测
你的意思是内阻太大,而电动牙刷充电电压固定,所以电流就小了,所以充电时间也被拉长了么?

楼主:
继续求助,望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

网友B:
先看看原装电池电压是1.2.还是3.6,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原装电池电压是1.2.还是3.6,3.7

原装电池就是3.7V的14500的锂电池,然后我在淘宝买了这款三洋的替代,电池型号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冲了以后电池电压多少,可以拿下来用4056充满了装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了以后电池电压多少,可以拿下来用4056充满了装上去看看

因为手头只有18650的充电器一只,但是不适配14500电池,所以没有正式在给电池充过,只是接到电动牙刷上充过,从低电量冲到一格半的电量,电压从3.6+V增加到3.7+V,我去入个4056充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手头只有18650的充电器一只,但是不适配14500电池,所以没有正式在给电池充过,只是接到电动牙刷上充 ...

18650充14500不是特简单么,里面晒点东西不就够着电极了,哪怕用纸也可以塞啊,让后用线连一下电极

楼主:
我本来还想着用硬币,确实可以,我去充下试试,谢谢点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了以后电池电压多少,可以拿下来用4056充满了装上去看看

根据9楼老哥的方法我用18650的充电器给电池充满电了,满电电压4.248V,然后我该通过什么思路去排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充14500不是特简单么,里面晒点东西不就够着电极了,哪怕用纸也可以塞啊,让后用线连一下电极 ...

已经用18650充电器充满了,充满电压4.249V,谢谢老哥

楼主:
顶起来,求大佬帮助

网友E:
满电电池装回牙刷里,用下再充电试试。楼主之前有没测过充电电流?跳过无线直接加电到板子试试,测量下充电电流,排除是无线部分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正常来说充放电回路上都有mos管或是单独或是集成到ic内部

网友F:
充的慢可能不是坏了,会不会是原来的电池容量低,无线充电慢,所以充满时间短,而你换的电池容量高,所以充满需要更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满电电池装回牙刷里,用下再充电试试。楼主之前有没测过充电电流?跳过无线直接加电到板子试试,测量下充电 ...

那我先试试充满后耗电再充电,
充电电流倒是没测过,我只会测刷柄线圈出来的电流,但是需要断开线圈接主板的一端,而且这时候应该还是感应交流电,再加上手柄放到无线充电器上能正常亮灯,所以就没测,有必要测一下么?
另一个是你说的充放电回路上有个mos管或者ic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主板上的那个元件,但是我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0549这个帖子在我主板上找到同样有KLB丝印的元件,学习了下桥式整流电路知识,觉得我的主板上应该还有跟KLB相连其他的ic来控制充放电,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位这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的慢可能不是坏了,会不会是原来的电池容量低,无线充电慢,所以充满时间短,而你换的电池容量高,所以充 ...

我本来也想是这个原因,但是后来排除了,因为我原来的电池本身容量680mAh,现在换的也就740mAh,多了10%不到,我电动牙刷刚买来的时候充电也就20来小时,这个48小时已经离谱了,还是觉得电路里出问题了,另外我电池的镍片针脚虚焊导致这个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

楼主:
顶起来,继续求助

网友:
感应整流没问题的话可以找个几十欧的电阻并在R7临时应急用用应该可以,就是别忘了充的差不多的时候要及时从充电座上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