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改的油电混合车,星月神变频发电机改装到电动车上

楼主(2020-11-25):
原来星月神车上拆下来的,花了450元,还是坏的,换了机油废气管,油门步进电机,邮箱,等,修好后,装在电动车的后备箱里,电动车实现 油电混合,和箱油可以跑 300公里 ,电池没电话的时候可以自动启动冲电,可以边走边充电,30分钟就可能充三分之一;功率是1300瓦 。

网友A:
是不是没发完怎么才这么点?

网友B:
这个东西体积重量是多少

网友C:
这玩意装电动车上,是不是只要有汽油,就可以无限续航?这样的话电动车也可以跑长途了

网友:
这玩意安装到三轮车上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发完怎么才这么点?

没发完,还有,没整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体积重量是多少

20左右,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装电动车上,是不是只要有汽油,就可以无限续航?这样的话电动车也可以跑长途了 ...

可以无限续航,不过有些地方加油站不给加油

网友:
想法是好的,只是有安全隐患。

网友D:
我买了一个,定子24极是72V的,一极上14圈,本来想全拆了重新绕改成48v,铜线太粗手工干不了,只好拆掉6极,结果电压还是高有60+V。再拆掉3极差不多只剩一半有定子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定子24极是72V的,一极上14圈,本来想全拆了重新绕改成48v,铜线太粗手工干不了,只好拆掉6极 ...

你这个办法不可取,你可以通过控制器来降压,不用这么大动手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无限续航,不过有些地方加油站不给加油

北京那也是,他们得跟一些汽车找好观系买燃料,好像汽车加燃料线路有单向阀防护网机构,得改燃料线路增加三通耐油软管和小油泵。增程发动机头要质量好点的,好像是春风等摩托厂生产耐用些,本田铃木雅马哈等进口发动机头更好价格贵。

网友: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这个装到新能源车上面是不是就是混动了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那儿上的,有链接没有?

网友:
哥们改一下,起步用电机,巡航用电油混和自动切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输出功率三五百瓦,一两块砖那么大的汽油发电机,可以在行驶中助力,停车时充电

网友:
这个噪音大不?能装在床车上么

网友:
前几年见过路边卖这种车4000块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