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青春版更换硅麦失败篇

楼主(2020-11-25):
手机通话杂音,对方听不到,拆解手机更换咪头。
买了4个,买回来后,测量咪头五角阻值基本一致,用热风枪吹上之后,通话还是不正常,拆下再次测量发现阻值增大,判断咪头损坏。重新换咪头,热风枪温度调至200度,吹上之后还是不行,拆下测量阻值又不对了。没办法,用低温锡(138度),风枪调至180度,再次吹上,还是不行,此时心态已经崩溃。来来回回,四个硅麦已经全部报废。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按照大神办法飞线该成两线咪头。
大神帖子地址

网友:
哦…字数补丁

网友A:
是不是里边有短路的地方导致损坏唛头

网友B:
这个手机麦克风是不能用风枪直接吹的

网友C:
不能直接换尾板?

网友D:
没有金刚钻不拦瓷器活儿~

楼主:
补上图片和大神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10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换尾板?

尾板太贵,而且没有快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金刚钻不拦瓷器活儿~

最后结果是飞线改为两线咪头,现在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机麦克风是不能用风枪直接吹的

请教大神五角麦克风要怎么换才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边有短路的地方导致损坏唛头

平时不注意使用,应该是磕碰,摔的,硅麦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结果是飞线改为两线咪头,现在正常使用

驻极体和微机电mic性能差距很大,不建议自己用也去加电阻飞线,给别人修为赚钱另说,并且随意更换底部mic,参数不同会影响降噪效果,顶部和底部mic一个收集语音,一个收集环境噪声再经dsp算法去除噪音,原装mic都经过严格匹配,随意更换后降噪效果下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五角麦克风要怎么换才不会坏?

下加热调200度,然后吹风意思以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驻极体和微机电mic性能差距很大,不建议自己用也去加电阻飞线,给别人修为赚钱另说,并且随意更换底部mic ...

我这是个人手机。有两个mic,顶部mic和底部mic。我的是底部坏了,不能通话,全是杂音,只能用有线或者蓝牙耳机通话,比较麻烦,才换一年的手机,奈何裤兜干净,只能飞线改。现在凑合能用,再坏了再换手机吧。

网友F:
你直接吹不烧坏才怪
间接加热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加热调200度,然后吹风意思以下就好了

没有,总共买了四个,不管是风枪调高温度还是调低,焊锡用低温还是高温的都不行,最后四个都坏了,还是照搬论坛大神的飞线法,四线改为两线咪头,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直接吹不烧坏才怪
间接加热才行

第一次换,不懂,烙铁用不了,只能热风枪吹。不知道间接加热是通过电路板背后加热,还是怎么操作?希望大神能分享更换过程,让我等小白也能更换。

网友:
在背板后加热,不要直接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换,不懂,烙铁用不了,只能热风枪吹。不知道间接加热是通过电路板背后加热,还是怎么操作?希望大 ...

参考拆焊led灯板的方法,焊油别加太多,防止堵塞咪孔

网友:
风枪有问题吧?直风的容易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