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贝尔A-040W-Q路由器免拆刷机方法,另求救砖法

楼主(2020-11-25):
最近听路由器群里的垃圾佬说有这么一个型号的路由器,30块钱,邮费5块,7621+7615DN+256DDR3内存+128Mnandflash

感觉这配置不错,能买来玩一下,于是就入手了几个。
拆机贴很久以前就有了,别的坛友拆的:
本来答应了上周末要发TTL刷机贴的。但是由于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再加上后来发现了更简单的免拆刷机方法所以没发。
这个帖子简单说下刷机方法和求教几个问题。

刷机有2种方法:
1、TTL法,所有Uboot下刷机/救砖都一样的,不多说了,自己搜一下吧。
2、免拆法:一直按住“无线”插上电源,约10秒后松开。电脑有线网卡配置IP10.10.10.X  子网掩码255.0.0.0,浏览器打开10.10.10.1就是Uboot刷固件的界面。亲测可以再这个界面直接刷入padavan固件并成功启动。但是有个问题:刷了padavan之后貌似无法再次免拆进入uboot了,ttl下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好像用ttl再次进入过,忘记了),所以刷固件的时候一定想好刷什么固件。

刷Breed:
楼主在padavan下SSH到路由器后刷Breed用错命令了,刷砖了一台。不敢刷了,胆大的可以试一下。如果成功了,请告知下方法,不胜感激。

padavan适配固件:
自己编译了一个,在chongshengB的瑞斯康达MSG1500-7615源码基础上修改而成(这货和瑞斯康达7615版硬件上唯一的区别是少了2路功放,隔壁恩山上有对比的帖子)。
这个固件还有2个小问题:1是无线指示灯不亮,2是型号名称还是瑞斯康达的。以后再慢慢改进吧。

大家都又爱又恨的百度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ml73uVDlCphEEjZX5nfpA 提取码: u42m

最后有个救砖的问题,懂的大神帮忙看看能不能救砖,前提是没有nandflash的编程器:
就是楼主在刷了padavan之后SSH刷breed用错命令之后成砖了。TTL彻底没有输出,无法进入固件,无法进入Uboot。但是插上网线之后网口指示灯还能闪,但是不分配IP。
大致对比了下砖头机和2个好的机器的启动过程的指示灯闪烁情况(都是插了一根网线的情况下,要不然网口灯不闪也就看不出来了):

正常机器,原装Uboot+原装固件启动过程:
1、所有LED指示灯很快的闪1下
2、所有LED指示灯很快的闪1下
3、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3-4下
4、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3-4下5、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3-4下
6、很快的全闪1下
7、插了网线的lan口灯一直闪(DHCP已经开始分配IP,也就是进入系统了)

正常机器Uboot+padavan启动过程:
1、所有LED指示灯很快的闪1下2、所有LED指示灯很快的闪1下
3、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2-3下
4、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2-3下
5、插了网线的lan口灯一直闪(DHCP已经开始分配IP,也就是进入系统了)

砖头机(B70的BREED+padavan,breed应该没刷成功)启动过程:
1、所有LED指示灯很快的闪1下
2、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2-3下
3、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2-3下
4、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2-3下
5、插了网线的lan口灯一直闪(DHCP没有分配IP,没有进入系统)

刚有拿了个中兴E8820S(同样是7621和nandflash,刷了breed+padavan,正常的机器)看了下启动过程:
1、所有LED指示灯很快的闪1下
2、所有LED指示灯很快的闪1下
3、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2-3下
4、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2-3下
5、插了网线的lan口灯慢闪2-3下
6、插了网线的lan口灯一直闪(DHCP已经开始分配IP,也就是进入系统了)

感觉像是分区不对没法引导,但是又很奇怪的无法进入breed/Uboot

网友A:
用breed中断工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reed中断工具试一下。

试过了,不行啊。所以才求助

网友B:
nand的机器很麻烦,还是SPI FLASH的简单,不知道这nand能不能用U盘板子搞。另外看看有没有spi flash位,有些机器比如小米可以nand改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d的机器很麻烦,还是SPI FLASH的简单,不知道这nand能不能用U盘板子搞。另外看看有没有spi flash位,有 ...

可以改的,nandflash拆下来之后就能看到spi焊盘了。

我就是不想拆nandflash。如果没有刷成砖头的话nandflash也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改的,nandflash拆下来之后就能看到spi焊盘了。

我就是不想拆nandflash。如果没有刷成砖头的话nandf ...

还有卖的吗?想入一个试试。nand好像有些是有坏块了所以掉系统,小米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卖的吗?想入一个试试。nand好像有些是有坏块了所以掉系统,小米就是这样 ...

应该不是坏块的问题,正规的产品,不是小米那种用的下脚料的nand

淘宝和咸鱼都有的。自己搜吧,推荐淘宝,比咸鱼便宜

网友C:
nandflash一般都带有坏块的,但主控在启时会扫描并记录坏块已确保坏块不会被使用.
没有nandflash的编程器,lz可以试下能否可以刷回原厂的uboot,
或者在正常的机器上把nandflash搞下来,然后焊个nandflash底座当廉价的nandflash编程器。
或者故障机的nandflash搞下来后在下面的SPIFlash焊盘上焊上
另附上A-040W-Q提取的的原厂u-boot和可恢复到原厂的固件,
原厂启动地址 0x14000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QybC6i46zYhPSxVI-3Fjw
提取码:76sx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dflash一般都带有坏块的,但主控在启时会扫描并记录坏块已确保坏块不会被使用.
没有nandflash的编程器,l ...

感谢。原厂Uboot、EEPROM我都有备份过的。现在的关键就是没法进入刷机模式。

弄nand编程器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原厂Uboot、EEPROM我都有备份过的。现在的关键就是没法进入刷机模式。

弄nand编程器太麻烦了,还 ...

大神EEPROM发哪了啊搜不到啊

网友:
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放弃

网友(2021-01-23):
ttl接线位置呢?是在wps按键那里的4根针吗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找到了一个breed+web助手4.8版本的。通用方式刷入了breed-mt7621-hiwifi-hc5962.bin的breed。断电开机按无线对码,网页登不了breed,但是breed+web懒人工具却识别了出来,然后把固件刷了进去,问题解决。但是uboot是进不去了,只能在breed+web懒人工具刷固件。

网友:
看能不能进breed,按按无线对码通电,用工具识别一下

网友(2021-03-21):
@lemontreenm 管理地址是192.168.123.1吗?  我按这个方法 提示成功 进不去管理地址! .0.1也进不去了

2、免拆法:一直按住“无线”插上电源,约10秒后松开。电脑有线网卡配置IP10.10.10.X  子网掩码255.0.0.0,浏览器打开10.10.10.1就是Uboot刷固件的界面。亲测可以再这个界面直接刷入padavan固件并成功启动。但是有个问题:刷了padavan之后貌似无法再次免拆进入uboot了,ttl下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好像用ttl再次进入过,忘记了),所以刷固件的时候一定想好刷什么固件。

网友:
35包邮还有没有 那里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原厂Uboot、EEPROM我都有备份过的。现在的关键就是没法进入刷机模式。

弄nand编程器太麻烦了,还 ...

楼主,能发一下EEPROM嘛?我的忘了备份,丢失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1-08-06):
教程不太看得懂,不刷机的话,这个usb可以带卡托吗?就是4G卡托。

网友:
隔壁恩山黑猫大佬有适配的华硕改版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nd的机器很麻烦,还是SPI FLASH的简单,不知道这nand能不能用U盘板子搞。另外看看有没有spi flash位,有 ...

NAND拆下底盘有SPI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