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准备给Bosch Go2换按钮/电池,求拆过的大神上按钮背面清晰图片说说如何拆...

楼主(2020-11-25):
单位供应商帮我找到了按压力度比较大的按钮,所以准备给Bosch Go2换按钮/电池,为避免拆坏求拆过的大神上传按钮/拨背面清晰图片说说如何拆?万分感谢!

借用大神的图片。能否给下图第1张按钮/拨背面清晰图片

楼主:
没人帮忙呀。

网友:
坛子里有大神的拆机贴,搜一下就可以查到

网友(2021-05-09):
也想更换力度大的按钮,可否提供一下品牌、型号或者链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2021-06-23):
反正我拆了两把,两把这个圆按钮都断了,最后都是买新的解决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拆了两把,两把这个圆按钮都断了,最后都是买新的解决

淘宝那个加运费15.5那家吗?我的也断了但是感觉买个按钮有点贵

网友B:
我想知道怎么把充电口换成c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怎么把充电口换成c口

我看了是四根线都用上了,这玩意还要刷机吗?

网友C:
这个键没有回弹力,放工具箱颠着颠着估计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键没有回弹力,放工具箱颠着颠着估计会转。

只能每次用完都把方向调扭打中间,不然可能下次要用就没电了,遇到几次。

网友:
GO2是个问题很多的机型,之前拍了两次,都闲鱼了,实在没法玩,要不是这回88+红包的车,实在不想再碰这玩意。

网友:
GO2是个问题机型,拍了两次都闲鱼了,实在无法忍受,不是有88+红包的车,实在不想再碰这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拆了两把,两把这个圆按钮都断了,最后都是买新的解决

我也把按钮脚拆断了,暂时用透明粘住在用。

网友:
我给你个思路,88元go2的按钮收到就是这样,应该是卖家拆机弄的,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其他88的go应该也有。这个位置用手机拆机棒应该是能撬开。

网友(2022-05-22):
U5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