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滑板车充电问题

楼主(2020-11-25):
手里有一台九号电动滑板车,车子可以正常骑行,充电异常,插上电源后,能正常充电,过了几分钟后,停止充电,拔掉电源,隔几分钟后,插上电源才能继续充电,反反复复,请问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回答下。

网友A:
看看能不能使用?如果不能使用的话 可能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使用?如果不能使用的话 可能是电池坏了

还能正常用

网友B:
估计是充电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比如过热)保护了,拔掉充电器,等待一会故障消失,又可以充了,冲一会又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充电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比如过热)保护了,拔掉充电器,等待一会故障消失,又可以充了,冲一会又出 ...

是的,app没显示电池异常,充电就出现,难搞

网友C:
某串电压过高,保护板保护。测每一串电池电压,给电压低的补电,或者给电压高的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串电压过高,保护板保护。测每一串电池电压,给电压低的补电,或者给电压高的放电。 ...

这个是要拆开电池去检测吗

网友D:
跑得比原来相差多的话基本是电池组某串不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得比原来相差多的话基本是电池组某串不良造成的

目前先要解决充电问题,害

网友(2022-10-16):
估计电池电压不一致了。APP提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