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8青春手机电池正负极如何识别

楼主(2020-11-25):
荣耀8青春原机电池,换下来的,容量还可以想用在别处
求正负极的位置

楼主:
以前荣耀7的弄过,很容易看懂,直接在排线上刮下绝缘层,上锡连线就行,这个看不懂,求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旁边都丝印着呀,P+,P-对应电池正负,拿万用表测一下可以再确认一遍

网友:
都标出来了,你还不认识,上正下负

网友:
这么明显还看不出来?都标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都丝印着呀,P+,P-对应电池正负,拿万用表测一下可以再确认一遍

没有万用表,我想从排线上刮开上锡,不从接口引线,所以确定不了正负极,如果正面是P+那么反面就是P-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万用表,我想从排线上刮开上锡,不从接口引线,所以确定不了正负极,如果正面是P+那么反面就是P-了 ...

对,上正下负。

楼主:
能在图上找个点标记一下吗,负极那里面积很小呀

网友:
P+,p_,己经标明

楼主:
排线正面有三条线,宽的是正极,还有两条细线,不是负极,反面有两条线,一宽一窄,我感觉反面宽的是负极,但看不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上正下负。

是不是指的正面宽的为正,反面宽的为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指的正面宽的为正,反面宽的为负啊?

对,实在不行找个发光二极管检测下,对于直插有引脚的,长的为正,短的为负。如果是拆机的,看灯芯,面积大的是负极,面积小的是正极。

网友:
上面按电插座排列方向不是标注了

楼主:
这是以前接的,但是电池的确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