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开箱华为S5735S真企业级交换机附内部部分照片

楼主(2020-11-25):
要更换到学生网机房的设备,我先拿来配置,再去更换。这是第一次使用S5735S交换机,原来使用是S5720S交换机,类似于下图。拿到手开箱就被这配色惊到了,是我喜欢颜色组合。下面是开箱。因为是全新的设备,也不能拆,只能通过散热孔拍一些内部的照片了,遗憾啊。
外包装:
普通纸盒,简简单单,印了logo,贴上了参数贴纸。
打开包装:
一大两小三块泡沫,快速指南、地线、螺丝、机柜挂耳、防尘塞、防滑脚垫放在一个袋子里。上部纸盒下是电源线,质量很好,又长又粗。
此链接为官方详细介绍。

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zh/doc/EDOC1000013512/bde09e1
本体交换机:同样装在粉色袋子里。
大致2.9kg重量。
四周照:
整体金属制,银白色前置面板,黑色外壳,上部一条红色线条贯穿,右下白色华为logo。这个红色线条真是带感。

前面板:太长了。左侧PWR电源灯,SYS系统灯,MST堆叠模式灯,speed模式状态指示灯。MODE模式选择按键。
48个10/100/1000BASE-T以太网电接口
右侧:
4个1000BASE-X以太网光接口
支持的模块:

一个console口,一个ETH口(ETH管理接口用于和配置终端或网管工作站的网口连接,
搭建现场或远程配置环境,需配套使用网线。在BootLoad菜单下可选择ETH管理接口来加载软件版本大包,相比于console接口传输速率更快。),一个usb口(USB接口配合U盘使用,可用于开局、传输配置文件、升级文件等。U盘需支持USB 2.0标准。),一个pnp按钮(长按(6s以上):恢复出厂配置并复位设备。短按:复位设备。复位设备会导致业务中断,需慎用此按钮。)三个指示灯,说明见上图。
后部:
接地处,电源插座。
左侧:
三个散热孔,被挡住了两个,还有一个给了风扇,台达的。其实拍照的这台是另外一台了,原来拍照的一台早已更换使用,看照片是发现那一台用的是AVC的风扇,型号没记下来。
右侧:大面积进风处,内部照片只能从这往里面拍。新设备拆不了啊。
底部:
下面是拍的一些照片,目前只能拍成这样了。没有内窥镜,拍不了多少。
通过这些照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区域。
从拍照视角来看。
左侧电源区,电源很豪华,从这一头一直到另一头,整个交换机内部芯片上大都有散热片,大大小小。电源部分实在是太靠里了,手机只能拍见220v输入端,另一头只能用肉眼观察。
有些照片可以看见几个硕大的固态电容侧面,可惜看不了全貌。
交换芯片区:
看不见型号,只能看见一排的散热片,以及另一头的应该是主控芯片,覆盖了一个大的散热片。
下一侧:一排网络变压器,整齐排列。看不清型号,没什么好讲的。
最右侧:看见一排黄色独石电容和指示灯导光柱,网口在导光柱下面。另一头是光模块接口位置。拍了一张运行的灯光图。

以上就是关于此交换机的一些讲解了,对于此大家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此交换机JD在售3899。估计以后没有机会能够全部拆解看清全貌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很佩服你手机的拍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佩服你手机的拍摄水平

那么问题来了,是好还是坏。

网友B:
5720s的替代型号吧!大企业一般就当接入交换机用,小点的企业当汇聚用!

网友C:
配置端口要注意,别把自己踢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20s的替代型号吧!大企业一般就当接入交换机用,小点的企业当汇聚用!

当接入用的,一台管一层宿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端口要注意,别把自己踢出去

全新,console口配置。配置好了,再换上去。

网友:
华为的网络设备牛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接入用的,一台管一层宿舍

我这边一个不到千人的小学还买了十几台这个当接入用呢!还上了个核心7703,汇聚57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一个不到千人的小学还买了十几台这个当接入用呢!还上了个核心7703,汇聚5732! ...

不到千人买10几台,奢侈。原来机房部分用的华三E152,十几年了,渐渐撑不住了,坏了直接换。

网友:
竟然不配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