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帮帮忙,侄女的物理作业题。我是干瞪眼啊

楼主(2020-11-25):
(图片)

网友:
我上大学本科的题目。。。专业是计算机类的。。。课程好像叫做电路原理。。。

网友:
比起这个,我更想知道中间斜向的3A理想电流源的电流方向是什么

网友:
I2流向I4吧,电流方向应该一致,中途不会变吧?

网友:
没看到电池标志

网友:
电路课程的基础题目,把电压源变成电流源啊.

网友:
上面的符号我不认得, I2经过5Ω电阻 与显示4V的电压表串联?  整体再与2A的电流表并联?电压表、电流表内阻多大?

网友:
按流向把图重新画下

网友:
诺顿定理和戴维南定理都还老师去了,有心无力了

网友A:
I1=4A
I2=-1A
I3=1A (假设是那个6V所在的支路)
I4=-4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1=4A
I2=-1A
I3=1A (假设是那个6V所在的支路)

中间斜向的3A电流源方向不明,你确定能得出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间斜向的3A电流源方向不明,你确定能得出答案?

斜向左下,不然不好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向左下,不然不好解

嗯,斜向右上的话全是分数,没法整除。
I1=4/13A
I2=17/13A
I3=43/13A (假设是那个6V所在的支路)
I4=-100/13A

网友:
按下图变换,通过多次电压电流源转换后,算出最上面3Ω电阻的电流即I1电流。最后根据 "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  就能算出各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