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AT880,谁还在用?

楼主(2020-11-25):
飞利浦剃须刀AT880,谁还在用?

网友:
我那把可能更老,型号没看,用了10多年了吧

网友:
用了20年的飞利浦philishave40还是比小米的货好用。就是前二年焊点老化补了下锡

网友:
我在用HQ5812,不过充电电路改成电动牙刷电路板,用感应无线充电,用着还不错,比飞科的强多了。

网友:
飞利浦 PT725

网友:
这种真货刀头就是非常的锋利,电池电压低时电机转速慢一样不夹胡须非常好用

网友:
我用这个型号,不过不太常用,电动剃须刀还是没有手动的舒服,只有没空时候我才用电动的

网友:
我的还在用,感觉双刀片和刀网造型比新款s的好用  据说s款卡下巴

网友:
一直再用 每天刮胡子 冲一次电可以管半个月

网友A:
用了20+年的飞利浦philishave 30,刀头依旧锋利。

网友:
HQ26,20多年了,10年前换过电池

网友:
哈哈,都是剃须刀友会的啊 ,我是hq46,也有20年了吧,还好好的,3天用一次,挺好的,当时有3个,一个在家用,一个在学校用,一个送人了,

网友(2021-03-23):
我的还在用,网罩有一个坏了一点点。

网友:
我的还在用,不过有一个网罩断了一根,偶尔被刮伤。

网友:
HQ360还在用,生产日期是2000年!中间换过一次电池,还是杠杠滴!直冲的很省心!

网友(2022-01-11):
我的也是AT880,双层刀片用得很爽,打算再淘个洋垃圾

网友:
上海电信宽带,每年积分可以换一个刮胡刀,第一年换的飞科双刀头电池版,还在用,第二年飞科三刀头充电版,

刀网掉下来了,电池不耐用了,这不今年积分又到了,再换一个充电双刀头,淘宝看了下199,估计是挂价格给换的人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20+年的飞利浦philishave 30,刀头依旧锋利。

这个我也在用,15年了

网友B(2022-02-10):
这种老剃须刀,因为不防水,所以胡渣很容易往下进到马达甚至电池仓里的,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24-08-26):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剃须刀,因为不防水,所以胡渣很容易往下进到马达甚至电池仓里的,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

at880不防水?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