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盒子更换eMMC扩容。

楼主(2020-11-25):
有个盒子,海思主控,搭载的是4GB的东芝emmc,想换成32GB或者更大的。

目前情况是,我没有盒子的固件包,不知道如何能备份原装emmc内的系统到新emmc上?

网上找到的内容基本没有具体的备份、写入的步骤、需要使用到的工具(软件、硬件)等。

求助各位,谁能详细说说这个备份,转移写入的步骤?越详细越好,谢谢。

风枪等工具是有的,但是如果需要到emmc编程器之类的,就。。。。。。

网友:
我有EMMC编程器,可以帮你克隆。

话说,如果没有刷机包,换了32G EMMC系统也识别不到。只有重新刷机才行。

网友:
真的非常不错,留个言

网友A:
有安国的U盘主控就行,就是植锡麻烦。
两块安国的主控板,4G,32G怼上去,不用量产的直接克隆,然后恢复一次出厂就行了。

网友B:
没什么必要,盒子装几个应用,4G空间足够,再说,装多了,运存不够用了,运行起来慢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必要,盒子装几个应用,4G空间足够,再说,装多了,运存不够用了,运行起来慢的要死。 ...

用过4G的路人告诉你一点也不够,系统就占用了3G多,你以为4G都给你?

网友:
海思的直接用hitool备份后修改一下配置单板烧写就行了

网友:
买片AU6438板子把4G的完全克隆到新的EMMC上机就可以,开机后回复一次出厂容量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安国的U盘主控就行,就是植锡麻烦。
两块安国的主控板,4G,32G怼上去,不用量产的直接克隆,然后恢复一次 ...

安国哪个主控?貌似是tssop封装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整个字库备份出来克隆到另外的板子上,想单独替换mac地址,全文有437处需要替换,替换后克隆的班子不能使用。该如何解决?
能不能bin文件或者hex文件单独把hitool那样分区文件导出来?

网友(2022-01-10):
同样问题求助论坛大侠高手支招!!!!!!

网友:
买个安国的EMMC板子克隆数据过去就行 上机恢复一次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