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爱普生EB450W之光通和LCD

楼主(2020-11-25):
   前两天发贴问怎么拆开,今天把它搞开了,一大堆东西呀。现在想问一下这个光通的绿色的偏振片和3LCD怎么清灰尘。现在是厚厚的尘土。

看都是灰尘

几个面都是

里面也很多

光通都有灰尘

这绿色的偏振片有几条竖线,是不是坏了

看这个图,很清楚

这是通过电筒照的,有几线竖线

现在想把光通里面的用棉棒擦一下,那个偏振片就吹吹,3LCD那是不是可以用水洗大法呢?请大家出出主意,只是拆下了,还没有动手清洗。谢谢啦!!!!
还有那个绿色的偏振片要怎么换呢??

网友A:
千万千万别擦偏光片,别问我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千万别擦偏光片,别问我为啥

谢谢啦,知道 ,我就想用吹气球吹一下偏光片,光通里面的是可以擦的吧,还有液晶那里是不是可以用水洗大法呢,灰尘那是挺多的

网友B:
水洗也得用蒸馏水吧,否则肯定有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洗也得用蒸馏水吧,否则肯定有残留

这个超市应该有得买吧

网友C:
我都是用净水器的水龙头直接吹,然后放在空气净化器上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净水器的水龙头直接吹,然后放在空气净化器上吹干。

乡下没有装这些呀,我有吹风筒,应该是可以吹得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超市应该有得买吧

据说屈臣氏的蒸馏水可以,大点的超市基本有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千万千万别擦偏光片,别问我为啥

用干棉签擦可以的,别用液体。

网友:
镀膜偏振不能摸,可以放水龙头冲洗,再用风筒吹干,液晶片可以这么操作,就是要吹干,如果有空压机就更好,接气枪,很容易吹干的,吹了再用风筒烘烤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干棉签擦可以的,别用液体。

资料库要更新了,现在很多都是用镀膜偏振的,手指,棉签,一碰就一个印记,可以说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资料库要更新了,现在很多都是用镀膜偏振的,手指,棉签,一碰就一个印记,可以说费了, ...

那只用吹气球吹吹吧,不过我的蓝色的镀膜偏振片有好多竖线,这个应该要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干棉签擦可以的,别用液体。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好的,那只用吹气球吹吹,蓝色的偏振片不知道好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