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师们看看两块显卡哪块性能强点?直接说哪块强就可以了,要求不高。

楼主(2020-11-25):
大师们看看两块显卡哪块性能强点?直接说哪块强就可以了,要求不高。

大师们看看两块显卡哪块性能强点?直接说哪块强就可以了,要求不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数字大的强,少量马甲卡例外

网友A:
我有一块GF605,从品牌机拆下来的亮机卡,品牌机就会拿这些来忽悠消费者。

网友B:
如果有核显,这俩货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都是亮机卡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强
玩游戏都不能玩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核显,这俩货就不用考虑了

没有办法啊。。。

主板和CPU都不带显卡的啊。。。

必须找块性能强的显卡亮机用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亮机卡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强

没有办法啊。。。

主板和CPU都不带显卡的啊。。。

必须找块性能强的显卡亮机用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GF605,从品牌机拆下来的亮机卡,品牌机就会拿这些来忽悠消费者。 ...

没有办法啊。。。

主板和CPU都不带显卡的啊。。。

必须找块性能强的显卡亮机用用啊。。。

网友:
都是垃圾,要我就选个不带风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啊。。。

主板和CPU都不带显卡的啊。。。

性能强的亮机?
我750 2g 都是当备用亮机不玩游戏
还有470d

网友:
都不咋滴,无所谓了。亮机卡而已。

网友:
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
都是亮机卡级别,拔掉独显以增强性能

网友:
都是不如核显的菜鸡,从芯片规格上的看gf605稍好一点,因为毕竟比gf310新,都是40纳米的老工艺,605支持dx11,310只支持到dx10.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GF605,从品牌机拆下来的亮机卡,品牌机就会拿这些来忽悠消费者。 ...

遥想当年,连块独立显卡都没得,得到一块HD5450高兴好久。2333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遥想当年,连块独立显卡都没得,得到一块HD5450高兴好久。23333.

之前有一块HD5450,别人送的,时亮时不亮,没修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一块HD5450,别人送的,时亮时不亮,没修好,扔了。

那破玩意儿没什么可惜的。10年还能用一用。再往后就不如独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