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X1000鼠标不完美修复充电功能

楼主(2020-11-25):
撕逼鱼上捡来的尸体三具,功能完好、电池损坏一具、功能缺陷、电池损坏一具、被九阳神功震碎内脏一具。第一具已经装上新电池,满血复活,第三具拆了些配件,其余的扔掉,现在要对付的是第二具。
第二具的充电功能有问题,不管啥电池,装上去要不了两分钟就显示充满,跑马灯常绿,但电池电压只有3.7左右。之前也发过贴子向大神们请教,说是顺着LTC400242管理芯片往外查,问题很容易解决,无奈基本功太差劲了,看了许久也没搞明白。
所以就有了这次不完美的修复。
既然此问题与LTC400242有些关系,那在充电时跳过400242会怎么样?毕竟电池本身有保护板,充电器也有保护功能。
在主板上找到电池负极,查看400242的资料,2脚为输入,所以就这样了。

主板电池插座旁边有三个检测点,中间是正,左边是负,直接焊线在主板正负点上,充电电池约有750ma,感觉偏大,毕竟电池容量也才不到1000。如果利用400242的2脚为输入正极,充电电流在450ma左右。
问题是充电时,鼠标的跑马灯不亮,有没有充满电全靠自己看时间,毕竟绕开了充电管理芯片。强迫症可能有些崩溃,幸好我的强迫症很轻微。

直接焊在主板正负点上,充电电流较大,不确定有没有什么问题。

固定充电usb接口,在鼠标股沟里刚好可以放进去,然后开个菊花,AB胶侍候,完事。从头到尾不超过两根烟的时间

网友:
生命就在于不断折腾了,希望你继续坚持了

网友A:
为啥不把第三只的ltc芯片换到2号

网友:
服气,很烦这种要充电座的鼠标,这样也好,再不行再上4056。

网友:
外接电池一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把第三只的ltc芯片换到2号

想过,没试过。感觉400242这种东西应该没那么容易坏,我觉得可能是外围零件出了问题。6、7脚旁边那个R150贴片电阻的阻值偏大,万用表测量大约是10欧的样子,不过我这万用表的准确度究竟如何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