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憋住别笑,它是认真的功率插座

楼主(2020-11-25):
逛论坛最开心的是有车,最郁闷的不是被喷而是车没了。
品益4.9功率计就是的,天天逛窑子都完美错过。
气愤难平双十一12块买了这个功率计,买的时候以为是多功能的,到手才发现是单显只有一个数据,退货麻烦就算了

晒晒不要钱的太阳能庭园灯

灯面板有树脂覆盖,里边跟大伙一样,18650也没保护板。晒半天最低一档能亮到天亮,是太阳面板发电效率高还是灯珠省电呢?

网友A:
太阳面板发电效率低,可以换大一点电池

网友:
不注意看买成只显示电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面板发电效率低,可以换大一点电池

这款产品是装在一楼阳台和平房外面凑合用的,换优质太阳能电池板比买一个贵。楼主功率计插座,可以找大的多位插座,开孔去掉一些插座位,然后塞入楼主功率计模块,尽量避免强电高压线走在外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产品是装在一楼阳台和平房外面凑合用的,换优质太阳能电池板比买一个贵。楼主功率计插座,可以找大的 ...

单车的拆机电池板就行,20块左右12块包邮,我买了两份很脏,还没开始折腾

网友D:
看到真的笑晕过去了,对不起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车的拆机电池板就行,20块左右12块包邮,我买了两份很脏,还没开始折腾 ...

我就是买了两份单车板,然后有了控制器,然后有了逆变器。太神奇了,都不知道多少年能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真的笑晕过去了,对不起你了

老铁,憋出内伤也别怪我

网友:
车开走了是因为发车都是凌晨。。。。。

网友:
都是因为退货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买了两份单车板,然后有了控制器,然后有了逆变器。太神奇了,都不知道多少年能回本 ...

一样,买很久了还没折腾,逆变器就不打算搞了,电动车拆下的电瓶,打算挂个路由跟监控头,何时动工还得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