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烂尾,学弄了个点焊机

楼主(2020-11-25):
断续弄了一个月,还好没受挫,能用,似乎还不错。点0.15镀镍没啥压力,就针差点。根据手上现成料,没用线端子。12AWG并,共8平方,还担心细了,结果也可以。看来也没必要用16平方的,是不是?欢迎说说

网友A:
这块板子貌似在某群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子貌似在某群见过···

就是一个多月前10元一片。太值了

网友B:
羡慕有电焊机的,而且能自己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有电焊机的,而且能自己做出来,

弄一个玩啊,过把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一个玩啊,过把瘾

我要再学习一下再做个玩玩

网友:
然后开始盼望换电芯,结果是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多月前10元一片。太值了

你当时应该多买几片来并联的。

网友:
充电暖手宝19!

网友:
两个电极对换一下试试?貌似正负极一个爱沾,一个不爱沾。

网友:
当时这块板子的车没赶上……

网友:
自己做电池组不愁了

网友:
做的不错,手边有这么一个工具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12v吗

是用12V供电。试过5v供电不能触发大管子。但放电是用电容,不知道放电下限电压多少v?3Ⅴ?4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