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393比较电路的疑惑

楼主(2020-11-25):
我做了一个测试互感器输出电压的小仪器,为方便产线员工使用,增加了比较电路,输出值在合格范围内时绿灯亮,这样就不需要员工去读电压表了,但在调试时我遇到一个比较疑惑的问题,
如下图所示,我用了两路比较器实现窗口比较的目的,现以一路为例说明,
当2脚电压低于3脚电压时,1脚要是高电平,实际情况是:当2脚电压快达到3脚电压时,1脚电压就已经开始下降了,
2脚电压远低于3脚,1脚接近12V

2脚电压接近于3脚,1脚电压9V
2脚电压高于3脚,1脚电压4.5V
2脚电压远高于3脚,1脚接近0

3脚基准电压值

2脚1.27V

这时1脚9.11V

2脚电压1.37V

这时1脚4.54V

理想状态下,比较器要么输出高电平,要么输出低电平,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在基准电压附近,比较器输出是线性的,
还是我买到假比较器了?

网友:
换ti正品的看看

网友:
可能是测试端混进交流信号了,应该加强屏蔽和滤波。

网友:
三楼的方法试试,直接拿电池供电看看排除交流干扰

网友:
在2脚和1脚之间加一颗0.1uf 无极性电容试试~

网友:
这就要涉及到比较器的一个特性了,当两个输入电压达到临界点时(电压相同)外界的几uV电压干扰或者电源噪音都能使输出产生变化。
在示波器下输出就跟PWM波一样,所以会测的不同的电压
解决方法是改成施密特触发器还是滞回比较器啥的忘记了,这种电路会有一个区间,高低电平要切换必须要输入有比较大的差异电压才能变化

网友:
加个正反馈吧.

网友:
比较器在两脚电压差不多的时候容易翻转,10多年前用过,印象中两脚差值0.5V以内就不行了,优点是输出能力比较强。
建议用LM324之类运放来做比较会好点,运放做好电源供应再加上开环放大就好,输出过电阻带光耦,光耦再控制LED就好了。

网友:
试试:
1、输出驱动能力是否够?是不是要加一级三极管驱动?
2、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寄能电容可能在两比较的电压接近时引起振荡。除布线时注意下,加一点正反馈。

另外,如没有示波器,输出用万用表交流档串个大电容,测下输出,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393的1脚要给个上拉吧
接个led非线性了
试试再并一个上拉试试

网友:
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建议直接接一个1K上拉电阻再来测量输出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