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g电池多大容量的?内阻多少?

楼主(2020-11-25):
不知道标签能看出来什么?

网友:
1300的,内阻不知道,不过知道也没用,电池内阻会随使用时间改变的,你这看起来里面都锈了或是漏了,内阻容量还有啥意义呢,还能用就凑合用,不能用就垃圾桶

网友:
DAHA1是1300MA的 最大放电电流20A

楼主:
哦,原来这么小容量。。。良明手电钻电池拆的,没想到用的电池容量这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这么小容量。。。良明手电钻电池拆的,没想到用的电池容量这么小。。。 ...

如果是动力电池,这个容量就不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动力电池,这个容量就不小了!

1300也小啊,1500也很常见,好点的用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