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大神们帮帮忙 编辑一段单板机的数据

楼主(2020-11-25):
哪位大神帮我 编辑一段单板机的数据,7E 05 01 05 09 00 01 00 03 5A 这是用16进读出的发射数据
自己刚学单片机还有很多不明白所以救助大神
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1)TX
(2)RX
(4)GND
数据收发
(5)D2
(27)+5V
按键触发
(30)VIN
(29)GND
供电

补充内容 (2020-11-28 13:49):
上面图片红色打勾有错,应该是5V和D2是按键

网友A:
单板机?我印象中这个名字好多年没人提起了,当年可是指的Z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板机?我印象中这个名字好多年没人提起了,当年可是指的Z80

能帮写吗?7E 05 01 05 09 00 01 00 03 5A

网友B:
红色是正负极,接按键短路正负极板子会断电,松手上电发送数据,脑洞够大,这谁教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板机?我印象中这个名字好多年没人提起了,当年可是指的Z80

我接触Z80还是1985年的事情,了解这货的应该没有年轻人了,看到这个名字又想起来很大很吵的外置软盘以及保存数据的盒式录放卡带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接触Z80还是1985年的事情,了解这货的应该没有年轻人了,看到这个名字又想起来很大很吵的外置软盘以及 ...

我没用过z80,在实验室见过。当年学的是mcs-51,还是在汇编下学的代码,不过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是正负极,接按键短路正负极板子会断电,松手上电发送数据,脑洞够大,这谁教你的。。。 ...

5V和D2图片红色勾错。但上面文字也有是5v和D2是按键

楼主:
已经写好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z80,在实验室见过。当年学的是mcs-51,还是在汇编下学的代码,不过都还给老师了。 ...

我也是在那个年代学习的汇编语言,但因为后来没有做相关专业就扔掉了,待到20年后重新玩单片机时,汇编已经归零了,只能东拼西凑的学了些C语言的皮毛应付单片机的玩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