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RAV4的导航怎么开机?

楼主(2020-11-25):
这是4S卖车自带的车机,但是经常菜单乱跳,有时候倒车影像跳不出来,所以网上买了一个换掉了。换下来这个用12V电源接 红+  黑-    开不了机,谁知道怎么接?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专门的尾线卖吧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钥匙的线要接12v

网友:
除了正负机,还有一个ACC线要接的,你最好把接线图发上来看一下,大家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楼主:
这个是拆下来的旧机子,没有接线图。尾线也在,没有插上

网友:
上马家搜车机型号应该有接线图

网友:
乱跳就是触屏问题  B+黄粗  和ACC红都接正极   粗黑色或者外壳接负极

网友:
用万用表量保险丝测量点找出正极,然后接好正极,然后用电源负极(找个很细的电线,恰出来一条丝)挨个触摸引脚有火花的为负极  然后再用正极去找acc供电线,不出意外能开机。(保险丝若是acc电源,则以上内容可能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