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教训!两个ih小家电不能叠放工作,否则会感应烧坏,真是想都想不到的事

楼主(2020-11-25):
先啰嗦一下说个事情的起因:国庆节帮同事修了个5升的东芝ih电饭煲,绕了一大弯子,最终查出是排线折伤(才用了三个月就坏据说是东芝的通病,而我分析并非质量欠佳其实是因为国内工厂代工的,而员工的手势太差劲把排线位置放的不合理所致)。修好后顺便用了一个礼拜,每次精煮白米饭1杯米也要65分钟,对于米饭效果感触颇深也深深着迷,原来好的电饭煲真是不一样完全不是心理作怪,几乎吃白饭都行, 弹性、拉丝、晶莹剔透、满屋飘香、最关键边上一圈厚厚的米油,当然我用的是单位发的20元左右/斤的东北米,然后用同样的大米同样的水量我对比了国产的电脑电饭煲,效果完全不一样,至少是少了点香味和米油,请不要喷我,我是说实话。

然后下决心更新家里的电饭煲了,但根据实际情况理性分析,1.这款东芝5升的我家里放不下,顶多只能4升的。2.真心讲米饭质量不能像东芝这样的太好,否则控制不住会贪吃容易得病。之后研究了好久搜遍了所有的ih煲,最后选了款美的唯一真正带液晶屏的,煮饭的结果合乎我的要求了,精煮50分钟也稍微快了点,口感比东芝的差比普通电脑版的好点,这样就满意了。

然而接下来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为了省厨房空间,就把这个电饭煲叠放在奔腾电磁炉上面使用,结果造成用了10年的奔腾电磁炉莫名其妙插电时瞬间爆管跳闸。百思不得其解,上了百度了解到确实两个ih的东西说是不能叠放使用其中的一个,会感应烧坏另一个!

因为珍惜这个今天几乎买不到的铜线圈且又很有重量的老家电,就上淘宝买了二手功率器件更换场管与整流桥,开机正常加热修好了,当时用北电测了一下功率低档都正确,只是最高2100档仅显示1850瓦,当时脑子也没多想,就把功率电位器调大至北电显示2050w,但是但是第2天开机启动瞬间再次爆管跳闸。

于是想到了可能是电流太大,就再次更换了功率器件+场管栅极的18v限压稳压管,再把功率电位器调小至出厂原始位置,开机又可正常加热了,改用钳表测得2100瓦档为9.3A算下来差不多,此时对应的北电显示仅1850瓦(这个显示是错误的不加理睬),就这样使用了。

结论是1.两个ih小家电千万不要叠放,离远点太平。2.测非阻性负载近2Kw的大电流时,北电高功率档显示明显偏低的,但低功率档却都正常。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另外维修后通电之前我肯定会先用2000瓦的电吹风串接确认电磁炉内部没短路后,再插220v的,这个一定也要注意。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是感应电了,

网友:
认真发帖,值得探讨学习

网友A:
美的的内胆,基本一年后就开始掉不粘层,用了两个都是这样,现在正烦着买什么牌子好。

网友B:
谢谢分享。楼主能把东芝的加热温度时间曲线测出来吗?想参考下日本的与国产的有何不同。

网友:
电生磁,磁生电。

网友:
个人觉得:陈米和翻碾旧米(米骨)怎么煮也煮不出饭香,只有新米(当年米)才有饭香。现在很多都不是真正的新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内胆,基本一年后就开始掉不粘层,用了两个都是这样,现在正烦着买什么牌子好。 ...

特氟龙PTFE聚四氟乙烯吃进去可不好,而且比普通微塑料耐胃酸腐蚀,我父亲从2010年后再也不用不粘锅,怕涂层脱落吃进去,以后尽量买没有涂层正品304不锈钢厨具。

网友:
没法理解电磁感应饭煲煮出的饭可以干吃。也接受不了20一斤的米,有这钱买菜不更香?更等不了那么长煮饭时间,我电压力锅煮饭时间就20分钟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氟龙PTFE聚四氟乙烯吃进去可不好,而且比普通微塑料耐胃酸腐蚀,我父亲从2010年后再也不用不粘锅,怕涂 ...

对,用那些掉涂层的狗屎不粘锅,还不如用铁锅煮

网友:
铁氟龙吃下去不能排了吗?为什么会怕?金针菇吃下去也不能消化啊

网友:
是单方不导电影响吗?还是双开影响,影响距离有多远?

网友:
修电磁炉的都知道,不能叠放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内胆,基本一年后就开始掉不粘层,用了两个都是这样,现在正烦着买什么牌子好。 ...

可能你太勤快了,趁着锅还热就涮它。改一改习惯,晾凉快了再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氟龙PTFE聚四氟乙烯吃进去可不好,而且比普通微塑料耐胃酸腐蚀,我父亲从2010年后再也不用不粘锅,怕涂 ...

不粘涂层不怕热,怕刮,不能用钢丝球之类的刷,刷了必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楼主能把东芝的加热温度时间曲线测出来吗?想参考下日本的与国产的有何不同。 ...

我哪里研究得出画得出啊,但我坚信肯定是日本人把这个米饭研究的变态到极致,据说他们的研究所每天要烧掉很多米来研究这个曲线的,再去开发单片机的。我发誓没瞎说,我真的是同样的大米+同样多的水,只是用不同的饭煲去对比出效果,就是它这个ih东芝的饭煲真的是不一样,米饭飘香的程度和米油的厚度真的是国产无法比的,我这款ih的美的就比不上。要不然那么多人到日本去带这个回来,难道都是那么傻那么好忽悠的吗?肯定是当时吃的效果好到忍不住下手买的,毕竟要几千元一个。同事从日本买回来的同款东芝只比我修的那个多了一个真空功能的,据说4300元人民币!我是从心态上肯定不能接受这个价格。另外东芝的声音很轻啊,美的的就呵呵了,我没有去拆机,只是网上看到了人家现成的拆机图,才知道美的的工程师居然傻到把散热形式做成显卡的模式,直吹散热片风阻很大声音怎么会不响!而人家东芝都是顺着散热翅片方向吹风,哪里会有风阻,哪里会有风噪!彻底无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哪里研究得出画得出啊,但我坚信肯定是日本人把这个米饭研究的变态到极致,据说他们的研究所每天要烧掉 ...

被楼主说的心动了,楼主能把东芝电饭煲的具体型号告诉我们吗?因为东芝不是所有电饭煲都这么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楼主说的心动了,楼主能把东芝电饭煲的具体型号告诉我们吗?因为东芝不是所有电饭煲都这么牛吧 ...

那我告诉你。TOSHIBA东芝电饭煲RC- N18SW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告诉你。TOSHIBA东芝电饭煲RC- N18SW

就你说的没错,不是东芝每一款都那么牛,我也是这么想象的。只可惜这一款是5升的,我家厨房有点挤了。而其他三升、四升东芝iH的也是有的,但我没用过就不知道效果不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