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神舟战神k550d i7 d1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怎样拆下来

楼主(2020-11-25):
现在显示屏花屏了,请教怎样拆下来?

网友A:
抠边框,一般里面都有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抠边框,一般里面都有卡扣

谢谢回复.主要想看看视频到底怎样拆,从来没有拆过,也没看到过拆卸的视频,请问能推荐个视频

网友B:
另外 花屏不一定是屏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花屏不一定是屏幕问题

非常感谢,想拆开来看看,反正用不起来了

楼主:
再次谢谢"塔里木水手",换了屏确实好了.就是按键也不怎么好,看看还要换按键.

网友C:
说不定是显卡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是显卡的事情

-谢谢回复,换了显示屏已经好了.现在还有电池续航时间非常短的问题,再买电池觉得没必要了,要是自己能DIY笔记本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