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便携式电子称

楼主(2020-11-25):
两三年前路边10块买来的,后来电池漏液接线废了,尝试焊上还是不行,拆散看看不能救了,垃圾堆了。

楼主:
里面的电线就一根还不如头发粗的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电线就一根还不如头发粗的铜线

零几年我在附近买过5元钱一个短线耳塞式耳机,把电脑音量调最大耳机声音勉强听到很干,缺少高低频段,一两个月故障后剪开,导线芯确实很细只有单股,后来在跳蚤市场5元钱买了一个旧飞利浦短线耳塞式耳机,声音上下潜高低频比之前好很多。

网友:
这东西最有科技含量的也就那称重传感器了

网友:
10元钱也太香了,直接换新电子秤就好了

网友:
现在都是白菜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