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起步达到30-40时速时,转速2000转时,突降1500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1-25):
自动档的车,   当起步达到30-40时速时, 当转速 到2000转左右,发现会突降到1500转左右, 车速感觉会有顿锉感。。之后速度上去后 就不会有此现像了。每次起步时的都会有这个现像.
同时 起步时, 感觉要踩好多油门(貌似要1500--2500转),车才能动, 好似没什么力气的样子,起步平稳后就不会有这感觉了。。

是火花塞有偷停点火?

网友A:
2-3换挡速比差异较大  顿挫正常

网友:
楼主,请到4S店去检查吧。

网友:
看你描述应该是变速箱有问题了,先换变速箱油,解决不了估计要修变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换挡速比差异较大  顿挫正常

自动档。。不是手动档

网友B:
楼主你是自动档几速?4at的话有顿挫正常,但转速突降1500就不正常了,就算eco模式也不应该这样,4s店检查是有必要的。不要拖出大毛病,这病得早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自动档几速?4at的话有顿挫正常,但转速突降1500就不正常了,就算eco模式也不应该这样,4s店检查是 ...

是4AT的, 也不完全说是顿挫吧, 说不上来,只是车速变小一点点,就恢复正常了

我也是想了解下 大概可能性, 不想在修车的地方给坑了换一堆东西。

网友B:
我4at,也是在加速到40公里/小时 时候有稍微顿挫感,油门越轻越明显,毕竟4at 齿比变化大。

网友C:
要是有十来年的车 考虑进气管积碳导致   进气管积碳会在冷车启动的时候吸附部分汽油导致喷油量不足  不好启动   转一会就好了   火花塞用久了烧蚀导致放电间距变长 可能间歇性失火故障   还有空气流量计是不是脏了  节气门是不是灰尘

注意 没有拉线的电子节气门自己不懂进行学习的不要轻易自己洗   不然洗完会怠速游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4at,也是在加速到40公里/小时 时候有稍微顿挫感,油门越轻越明显,毕竟4at 齿比变化大。 ...

我也是轻踩油门走,  也没试过 大脚油踩的。。。         你的出现顿挫感时 看转速表 能看到指针有跌落浮动现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十来年的车 考虑进气管积碳导致   进气管积碳会在冷车启动的时候吸附部分汽油导致喷油量不足  不好启 ...

09年12月的车了。。。正是老车,   很多种可能性了

网友D:
楼主新手,任何车除了CVT变速箱没有顿挫,只要是齿轮档位都有顿挫,只不过明显不明显罢了,好的变速箱离合器有缓冲装置,你感觉不到。

网友E:
新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问题?感觉是换挡引起的,自动挡也是有档位的,新车时没有,现在才有的话,最好4s查查

网友F:
楼主的车没有问题,是正常现象。
1、小排量涡轮增压车,起步时低转速扭力不足,起步提速慢,转速达到1500转左右时涡轮介入,输出扭力大增,感觉车子才往前走(起步时油门踏板多踩一点,让转速迅速提高到1500以上,这种感觉就会减轻)。
2、车速达到30~40时,变速箱换挡(升档),转速下降,是非常正常的,不下降才有问题。这时因换挡间隙,动力输出短暂中断,车有轻微顿挫也是正常的,不同的车,这种顿挫程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新手,任何车除了CVT变速箱没有顿挫,只要是齿轮档位都有顿挫,只不过明显不明显罢了,好的变速箱离合 ...

的确新手,  车是二手的,拿来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问题?感觉是换挡引起的,自动挡也是有档位的,新车时没有,现在才有的话,最好4s查查 ...

二手老车。。  新车有没有 这真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车没有问题,是正常现象。
1、小排量涡轮增压车,起步时低转速扭力不足,起步提速慢,转速达到1500转 ...

是的, 很像你这说的这情况。。。  轻微顿挫, 转速表会在2000大左右时掉一点, 掉到大概1500--1600左右, 车速缓一下,不是很明显的, 这时松松油门后再踩过, 车速就上去了。

二手车来的, 不过不是涡轮增压的,  是自然吸气的,, 之前没怎么留意, 现在车慢慢上手熟悉了,  就感觉出这现像。。所以上来问问

2209现代I30  1.6L    4档AT自动波箱, CVVT舒享版

网友:
at变速箱,升档转速跌落,同时伴随动力中断,顿挫是正常现象。

网友:
缺缸了吧,连下OBD看看是不是缺缸了

网友:
正常,变速箱在换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