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QLC怎么没有规模上市

楼主(2020-11-25):
是不是主要是现在的QLC成本还是和TLC差不多,甚至更高所以才没有规模上市,
而且三星的QLC,1T版本冗余才24G,就不怕整天售后吗,不怕炸坏块吗
反正QLC是怎么也洗不白了,也不知道N18 N28等的IO部分缓存是多大的,如果IO部分缓存足够大,主控强一点会不会速度好一点,像现在实在是太拉胯了,4CE的颗粒,写入才40M,
59XT和3111都一样,颗粒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
三星可不怕,举个例子860的1TB的话TLC的保修到600TWB,QLC就只保到320TBW了,写入多了坏的早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
正常情况不用担心冗余问题,实际不止这点。例如FBMN28A1T1KLBAEJ4-25AS 128GB  CE=1,PLANE=4,BLK=1968,PG=4608,BYTE=18592(16384+2208),标称128GB,实际有138GB容量。超容是为了提高合格率,原厂坏块多而且使用中容易出新增坏块。这个做法全球通用,大概从20nm制程后期引入。原厂坏块不多的话,开128GB么难度,但是为了SSD有足够的使用寿命大都开120GB,留18GB(减去原厂坏块和开卡数据)后的容量做冗余。

网友A:
如果我想耐用,是不是500g起步,整盘做系统盘

网友:
估计是服务器的大客户不愿意用,没法普及

网友B:
都没说到点之上,用QLC虽然表面颗粒占了便宜,但是对CPU的要求更高了,各种算法加起来需要集中更多晶体管,所以成本也更高。早期的SLC颗粒可以用到的CPU比U盘MCU高档点(参考一下DOM盘),然后用到MLC颗粒时候一颗单核arm就够了,用到了TLC颗粒那就需要多核arm,QLC如要轻松应对多极电压不光是多核arm还是更大尺寸的CPU,起码像企业级SSD那种主控,那些慧荣用2259XT显然只给一个叫SSD的体验。所以这些外围成本在提高,本人认为是此消彼长“省功不省力”导致QLC如同鸡肋,还不如靠堆叠TLC!
你瞧瞧手机上一颗麒麟CPU要比海思3798盒子用CPU成本要高多少钱~~~所以对主控的成本能忽视吗?

网友B:
还有楼主说的炸颗粒,你可以这样理解,QLC时代生产出来的颗粒没有一颗能通过SLC时代(我们假比SLC为原生无瑕疵的标准)的Q检!!!即比黑片还黑片,理当是完美的报废片,如果CPU的处理能力已经发展到不值钱了,就好比当年人工不值钱,一个工序上多塞6~7人干一些修修补补的事,去还原和修补一些塌陷的数据块,就像当年原子弹核爆一样,计算那些数据分布给数万计人工+手摇计算器。 SSD 现在能推算和补偿多极电压了嘛,LDPC纠错不就靠算力吗,一路修修补补。
所以这个等式出来: 烂CPU+完美闪存(SLC)  =  强力CPU+烂闪存(QLC)      ,最后得出一个傲腾出现的等式: 傲腾=强力CPU+完美闪存 ,这个就是傲腾容量小、寿命高、速度快的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说的炸颗粒,你可以这样理解,QLC时代生产出来的颗粒没有一颗能通过SLC时代(我们假比SLC为原生无 ...

首先感谢您能够早上5点不到就帮忙讨论这个帖子,
第二,你说的对,慧荣的下一代SATA主控,SM2271确实是服务器级别的,16T的最大容量,超大的主控,
第三,没有见过打磨的QLC,不知道里面的IO部分是什么样子的,一般来说INTEL和mICRON都是比较抠门的,好像还没有见过超过16M的缓存,东芝的IO部分就比较强大,但是没有QLC,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了,
第四,INTEL感觉这次是豪赌傲腾的未来,赌一把未来十年是傲腾做为RAM和ROM的结合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能够早上5点不到就帮忙讨论这个帖子,
第二,你说的对,慧荣的下一代SATA主控,SM2271确实是服 ...

我的意思就是说傲腾有这样的“性价比”不稀奇(这是个反话),假设我们吧SLC也能做到 LDPC算法去纠错其寿命也能提高2个数量级也就100倍,加上更好的主控缓存通道,真的不输傲腾。傲腾只是自然而然的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说傲腾有这样的“性价比”不稀奇(这是个反话),假设我们吧SLC也能做到 LDPC算法去纠错其寿 ...

然而这种东西真是存在,但是还是比不上傲腾,三星983ZET SZ983 SZ985三款就是Z-NAND(3d-SLC )+LDPC+大容量缓存,实际大文件写入碾压傲腾,4K连傲腾一半都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没说到点之上,用QLC虽然表面颗粒占了便宜,但是对CPU的要求更高了,各种算法加起来需要集中更多晶体管, ...

是哦,以前颗粒好的时候没有好主控可以用,现在主控一个比一个牛逼,结果颗粒是越来越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哦,以前颗粒好的时候没有好主控可以用,现在主控一个比一个牛逼,结果颗粒是越来越垃圾 ...

主控强可以补偿很多缺陷,但是不是我喜欢的颗粒“原生态”,而且对DIY的门槛越来越高,可玩性就渐渐丧失了,这个是大厂收割和薅羊毛的必然!

网友D:
说句实话楼主这个命题就是个伪命题,没有调查就说qlc没有铺货,Intel660P 傲腾H10 三星XXXQVO系列早都有了,想要便宜货慧荣2259H/G/XT带着大把山寨盘霸占五线城市,只是这个论坛包括我自己都因为知道性能不佳懒得关注罢了。。。

网友:
话说回来、
我不喜欢TLC
我只喜欢SLC
MLC次之
TLC不考虑。。。。
白了个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句实话楼主这个命题就是个伪命题,没有调查就说qlc没有铺货,Intel660P 傲腾H10 三星XXXQVO系列早都有了 ...

可能是我说的不准确,我的意思是比如狗东等品牌厂商大规模出货,看了一下X宝和狗东,销量前几十都是TLC,QLC那五大厂不怎么推广,我感觉,除了INTEL的660P,其他厂商对推广QLC感觉就是有点畏畏缩缩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强可以补偿很多缺陷,但是不是我喜欢的颗粒“原生态”,而且对DIY的门槛越来越高,可玩性就渐渐丧失 ...

楼下的以前说过2256K 2258H是有支持MLC的固件的,但是慧荣坚决不流出,其实想想也是的,TLC的固件肯定比MLC的固件复杂,闪迪今年不就退出了SLC企业级的固态硬盘吗,主控居然是和闪迪自己的NVME主控一样,

网友E(2021-01-04):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想耐用,是不是500g起步,整盘做系统盘

我就是用 500G 的 SSD 整盘做系统盘(WD 3D TLC 的),然后加一个4T机械盘做数据盘(WD 垂直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用 500G 的 SSD 整盘做系统盘(WD 3D TLC 的),然后加一个4T机械盘做数据盘(WD 垂直盘)。 ...

我现在办公室电脑和家里面的电脑都是win7,使用机械盘做系统盘没有这个感觉,特别我自己的那台电脑做了ramdisk。但是亲戚有一台主机是win10系统的,我使用起来特别奇怪,硬盘会不停读写,那台电脑还没有使用固态,造成很奇怪的操作感受。而且我自己手上还有一台win10的平板,估计也是固态速度很一般,造成平板的使用感受也特别差,所以新系统对应硬件的要求太高,反过来说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一直使用的软件还没强制要求更新系统的情况,绝不能动系统,系统是一个方向推动硬件发展的隐藏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