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大佬我想改下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的电压电流

楼主(2020-11-25):
(图片)

楼主:
这我已经找到431旁边的电阻,加一个电阻可以调节电压了,但是电流只有3.3输出,我看其他这样的电路板变压器个头都有5安输出,怎么调节一下电流呢!这个外壳上面写的8安,但是只有3.3安输出,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我已经找到431旁边的电阻,加一个电阻可以调节电压了,但是电流只有3.3输出,我看其他这样的电路板变压器 ...

如果负载够猛的话应该是能到8A的,把电池用到低电再充试试看

网友:
看样子功率挺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够猛的话应该是能到8A的,把电池用到低电再充试试看

不是电池的原因,恒流了,只有那么大

网友:
顺着输出线回查,找到串联在输出端的检流电阻,一般是一个3W电阻大小的线绕电阻,表面应该可以看到有螺旋电阻丝的形状.并联或更换更小电阻就可以调节电流

网友B:
最好不要增加太多,可能会过热炸掉。
变压器看体积不怎么靠谱,何况还有其它部分决定输出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增加太多,可能会过热炸掉。
变压器看体积不怎么靠谱,何况还有其它部分决定输出能力。 ...

对,功率有限,过载容易烧。

网友C:
在输出-极串的0.1欧3W的电阻上再并一只0.1欧的电阻即达6A输出电流。

网友D:
这种就不要乱来了,改了使用寿命也不长久了

网友:
有个输出检流电阻,改小就可以了。还要考虑变压器容量和输出整流管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不要乱来了,改了使用寿命也不长久了

我只需要方法,坏了再买,但是一定压压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输出-极串的0.1欧3W的电阻上再并一只0.1欧的电阻即达6A输出电流。

负极没有看到阻值很小的电阻啊,但是看到有好几个很大的100欧左右的!还有几个2欧左右的

网友:
电流取样在并一个同样阻值的就行了,干过几个48改12的,电压改低后负载电阻需要改小点。要不滋滋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输出-极串的0.1欧3W的电阻上再并一只0.1欧的电阻即达6A输出电流。

能不能添加vx教我

楼主:
就只有这里有几个类似你们说的线绕电阻,短路它们也没有增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