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晒下刚做好的点焊机,以及搜集的电池!

楼主(2020-11-25):
以前锂电池少,换锂电也是电烙铁伺候。慢慢的18650越来越多,没个点焊机实在不方便,就做了一个。因为偶尔用,就点个电池,最终选了变压器款的!

买的变压器,本地购入。不是900E。不知道啥牌子的。全铜线。初级线圈有点细,0.8的线径!

拆线圈,绕线圈就不发了,这是搞好的图。一个字“累”。。线是音箱线34M,截成2M一根,双股的一股最少2平方。总的算下来70平方还是有的!
音箱线剥皮真累人,还是双层的胶皮!

家里闲置很多UPS,拆一个壳子正合适!

改面板,挖孔,这些累人的活都不发了,省的打击后来者的积极性!

点焊效果还行只能开最小也就是0.1,开0.2都有点烧变色了!
---------------------------------------------------------------------------------分割线---------------------------------------------------------------------------
下面是部分18650.其他电芯也有不多。主要就是18650.来路很多,笔记本,发光器皿,网购。乱七八糟一大堆!
用了10多天时间分容,就一个小表,真是耗时间!

这写基本都在2000上下。

这一部分都只有几百ma了。基本上报废!还有几十个0电压的!!不知道往哪里扔。

红旗渠外壳,刚做好的杂牌军团电芯。不过都是拆原来12v电芯里的电池,容量都是足的2200ma。原来的容量都太小。有点焊机了把他们并在一起了。
一共10并3串,30个电芯。组好测容用一个55w的汽车灯泡测23AH。打算用来带照明灯。我搞的照明灯打的60WLED。电芯容量小了用不久,太大又重了!
罗里吧嗦说了一堆,制作过程全部略,都没啥难度。最后来跟华子把!

网友A:
电饼车改锂电或者扩容,必备这个点焊机

网友B:
我的点焊机就要简单点,买现成的控制板,加上四个法拉电容2串2并,25平方硅胶软线,点0.15镀镍轻松,不用那么费神的搞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饼车改锂电或者扩容,必备这个点焊机

不是必备,用32650的螺丝头就行,很方便,我就这么改的,有问题了拆换也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必备,用32650的螺丝头就行,很方便,我就这么改的,有问题了拆换也简单

32650的螺丝头 什么样子的?有图片或者链接吗

谢谢

网友:
不要华子要奶子

网友:
32650的螺丝头 什么样子的,我也想看看。

网友E:
微波炉 最厚也就0.1的可以焊,0.15就很难受了

网友F:
32650就是体积大些,现在北方冬天,电量明显下降。反正冬天骑的也少了。气温高还行。主要是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 最厚也就0.1的可以焊,0.15就很难受了

我的能点0.15纯镍片  0.2就有点烧红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650的螺丝头 什么样子的?有图片或者链接吗

谢谢

X宝搜,一堆,搜32650锂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32650就是体积大些,现在北方冬天,电量明显下降。反正冬天骑的也少了。气温高还行。主要是安全。 ...

我用热熔胶封的螺丝口,锂电池冬天性能下降是通病,和32650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2650的螺丝头 什么样子的?有图片或者链接吗

谢谢

难怪很少看见坛友玩这电池,你都9段了都没看过,这电池超方便,而且是铁锂的,比普通锂电还更安全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怪很少看见坛友玩这电池,你都9段了都没看过,这电池超方便,而且是铁锂的,比普通锂电还更安全点 ...

32650的螺丝头  和 带螺丝头的32650 不是一个概念。

32650的螺丝头,这样表达,我以为是可以独立的可以安装在电池上的螺丝头

网友G:
这么多的电池,确实是需要一个点焊机来方便DIY:pra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点焊机就要简单点,买现成的控制板,加上四个法拉电容2串2并,25平方硅胶软线,点0.15镀镍轻松,不用那 ...

偶尔用,一年不见得用两次。电容的怕时间长会不会放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波炉 最厚也就0.1的可以焊,0.15就很难受了

0.15的镀镍很好点,再厚的和纯镍没有买来试。看网上的经验应该镀镍可以纯镍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的电池,确实是需要一个点焊机来方便DIY

是的,有个这玩意方便多了,再也不怕电烙铁伤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650的螺丝头  和 带螺丝头的32650 不是一个概念。

32650的螺丝头,这样表达,我以为是可以独立的可以安 ...

看来你是真没见过,沃尔玛的32650很有名,至于质量还是其他的不妨百度下。不过我也组过14v60AH的32650电池组。用的就是沃尔玛。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650就是体积大些,现在北方冬天,电量明显下降。反正冬天骑的也少了。气温高还行。主要是安全。 ...

48v的电车,容量是10ah还是12ah?我也买过40节。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