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大有薄电池改造问题

楼主(2020-11-26):
厚电太重了,薄电的电池壳空间够不够塞下5节40t? 我是不是想多了!

网友A:
40T是21700,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T是21700,你说呢

有没有大佬魔改电池盒的,塞下5节40t或vct6a容量直接变4.0, 重量还轻

网友:
VCT?楼主想说的是VTC6A吧,那尺寸不是跟40T一样的21700嘛,常规的适用于18650锂电池的电动工具电池壳肯定装不下,除非有人专门开发或自制。其实只要接口部分解决了,装电池的盒子相对好办些。

网友:
你自己打印外壳就可以,5节21700相比5节18650的横向增长是很明显的

网友:
薄电与厚电比不光是容量小,内阻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厚电内阻要小得多,爆发力更强。

网友:
考伯特有四a电池,用的21700,壳子磨一下就可以塞到大有上用了

网友:
直接买两块薄电不就行了吗。这么个改法既费力也不省钱,而且也比原来的薄电重。

网友:
两个5点2电池改一个的路过,真没觉得多重,经常换电池才麻烦,而且电芯多了放电压力小,电芯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