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级大个的 72V8A 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 拆开看看

楼主(2020-11-26):
撩撩草草拆开拍照留底,主要是为了以后炸了能修。。。

充电器

参数

和一个4812的锂电充电器对比一下。。。。巨型。。。三轮车的充电器都没那么大

我也第1次见那么大的

y螺丝

打开

风扇是对角10cm的

主板

上面有代理商手机号

翻过来

和一个4812铅酸充电器对比一下。。。显得好小

输入整流桥也是超大个的

输入滤波电容

开关管

4835高压pwm控制芯片

变压器。旁边那个是4812充电器的

标识表里如一

变压器变压后输出整流

整流后滤波

358转灯控制和,431电压控制

背面

缩水了一些东西

打胶加固电容复原

楼主:
再放一些电阻杂图,以防电阻炸烂了

网友A:
这么大?
可以充汽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
可以充汽车了吧

在网上见过,那种老年四轮代步车的是这么大个的。不过我这是二轮车的

网友B:
内部做工还是这么渣  看见红绿蓝色的变压器就感觉这也太差了

网友:
6050  4850充电器的个头也不小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大几百瓦的功率,啧啧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虽大,但也很简陋。。。。。

网友D:
600w用反激也够另类了,一次侧还是粗暴的rcd吸收,二次侧也不是同步整流,效率不高,600w反激至少也得cll有源钳位加同步整流体积才能下去,效率才能提高~

网友:
看用料还是不错的,6A整流管,150uF高压滤波电容两只,散热片也够大,不错!

网友:
缩水严重,能省的东西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做工还是这么渣  看见红绿蓝色的变压器就感觉这也太差了

公版公模产品,都差不多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买锂电配的,单独买8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w用反激也够另类了,一次侧还是粗暴的rcd吸收,二次侧也不是同步整流,效率不高,600w反激至少也得cll有 ...

这个是80块钱版本,当时叫我加钱150块钱买铝壳高级版我没要,据说是同步整流的(打分不小心按少个0:sweat:

网友:
体积真够大

网友:
哈哈,我也有这样的习惯,东西买回来先拆解一下,以备坏了好买备件。就这个充电器而言,80元不便宜了。所以关键元件选择还是可以的。只是这么大功率,也没用NTC,开机电流冲击挺大的。

网友:
个头真是不小了。

网友:
捡到宝贝了,这么大电流的电瓶车充电器,不是给一般家用电瓶车充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