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美国洁碧WP-670EC冲牙器

楼主(2020-11-26):
别人的WP-670EC冲牙器坏了,不开机、无反应。这是外观:

开关面板:

底下铭牌
注意它是IPX7防水等级的,就是说可以在0.15m- 1m深度下浸30分钟不出问题。

把上面水槽拆了。

把底面螺丝拆了后拿下外壳:

里面这个样子:
大黑色方块是电源,左边电机,下面白色部分是水泵

这个电路板是控制冲牙的水压力度,以及是连续还是间断脉冲方式。

看下这个电源,是把交流220V转为12V 1.5A直流。

为查故障,把边板也拆了好下手。

再看下布线,从插头到电源没有接头,电源入线直接进黑方块下的环氧封胶,以达到IPX7防水要求。
至于12V输出反正不是高压市电,漏电也不用管,不会出安全问题。
如果要换电源,就要和电源线、插头等一起换。

既然不开机,就查电源,果然电源无输出,烧了,拆下,因是封死的,没法修,就是砸开也废了。

网上找了下,没找到这个电源可配,应是厂家定制电源。
只能拆了个全新监控上的12V 2A电源板出来换。

换上去,然后仔细用电工胶带做好绝缘。
装机,试了下,修好了。
但显然不再是IPX7防水等级,但使用人不会把它浸在水里用吧。

再看一下坏电源,尺寸是50*50*30mm

底部输入和输出用环氧树脂封死了。

好奇这货多少钱,网上查了下,一千多。

网友:
恭喜修复,

监控电源也可以自己灌胶密封哈

网友A:
以前还是变压器,现在缩水成开关电源了

这家伙成本不到100元,值得广大中国厂商效仿,分一杯羹

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中国有实力有信心冲击美国品牌

网友:
我有两个110V的亲戚从国外带回来送给孩子洗牙,送来时正好我出差结果没用几次就挂了家人还找了一个电工修过结果也没修好,等我回来要我修一直拖到现在都没管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是变压器,现在缩水成开关电源了

这家伙成本不到100元,值得广大中国厂商效仿,分一杯羹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洁碧冲牙器我用了十几年了,换过很多个手柄,那个连接手柄的软管一般几十块的非原装货尽管外观和手感能做到一模一样,但可惜的是没法维持原装的脉冲水压。

网友:
很好奇,这玩意说简单点不就是水泵嘛,一千来块。。。。。。 弄个小水泵带个电源 开关换成点动那种  会不会手动各种模式

网友:
1千多元实在太贵了,只能仰望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是变压器,现在缩水成开关电源了

这家伙成本不到100元,值得广大中国厂商效仿,分一杯羹

还有依导速笔也是,里面大概是一组棘轮装置和螺纹,活塞和密封垫玻璃管等,但是购买步骤过多价格还贵,几年前有24小时国产长效笔芯,2018年后全变成进口一次性依导速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是变压器,现在缩水成开关电源了

这家伙成本不到100元,值得广大中国厂商效仿,分一杯羹

国内厂家代工的 4、5年前我买过那家代工厂的 淘宝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洁碧冲牙器我用了十几年了,换过很多个手柄,那个连接手柄的软管一般几十块的非 ...

都是国内厂家代工的,5年前我在淘宝买过那个代工厂的200块钱,管子确实容易坏 就是手柄那

网友C:
硅密封胶又不贵,找个塑料盒子装进去灌胶

网友:
碧洁的牌子看上去高大上,实际性价比很低。我曾有一个好像是WP-450EC旅行款的,是在京东上买的,560多元呢,结果没用几次电池就不行了。跟客服沟通起来很困难,还让拍视频。后来我拆了,结果发现防水做得不好,电池室全浸水了。难怪电池很快坏了。后来我就用京造的了,200不到。虽然样子没有洁碧的好看,但实际使用效果、充电指示等比洁碧的好。话回正题。楼主介绍的这款有美国版与中国版的。好像中国板的比美国版的还要好一点。电源坏了,说明保护不到位。这么贵的东西,用普通开关电源显然不太合适。厂家是想让售后卖备件再发一笔呢。这个电源功率不算大,自己买个电源加个密封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功率最好再大一点,以免里面散热不良损坏。

网友D:
换个思路,供电头放插座那边,一根线进机体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洁碧冲牙器我用了十几年了,换过很多个手柄,那个连接手柄的软管一般几十块的非 ...

这个手柄的软管相当硬,可保持不被挤变形,怀疑是否有金属夹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密封胶又不贵,找个塑料盒子装进去灌胶

手上没有环氧树脂,
而且里面空间比较狭窄,找到合适的盒子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思路,供电头放插座那边,一根线进机体不行吗?

对,我也这样想的,还可以保证安全,但这是帮别人修的机子,只能修旧如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是变压器,现在缩水成开关电源了

这家伙成本不到100元,值得广大中国厂商效仿,分一杯羹

岂止挑战,觉得是碾压。因为出差,在淘宝买了一台便携的。才120元。除了水箱小,一样好用。用了接近一个月,电池还有电,远超预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柄的软管相当硬,可保持不被挤变形,怀疑是否有金属夹层

没有金属夹层,就是材料问题,那些山寨的比较软,高压下变形,无法保证脉冲压力。

网友:
真能赚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