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HX9100未果

楼主(2020-11-26):
别人的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HX9100,说是不能充电了。是个无线充电的

反面
注意它是IPX7防水等级的,就是说可以在0.15m- 1m深度下浸30分钟不出问题。

拆开,里面环氧树脂封死了,为了防水。
里面估计就是一个线圈,另一个检测可充电设备的电路板。

如果把环氧树脂砸开就废了,所以放弃。
因为不是自己的。
而且我觉得不一定是它坏,万一是牙刷有问题呢。

网友:
这玩意太容易坏了,我的随牙刷自带的那个没用几次就挂了,然后首富家又淘了一个

网友:
这个基本通用,不是单纯的线圈,是一个差不多像开关电源的电路,高频变压器是开放结构。

网友:
我也是担心充电问题,买的是欧乐壁两节五号电池电动牙刷,刷头有不少副厂兼容可选。楼主的线圈装置,可以试试微风扇线圈加合适高频电路。

网友A:
一般充电器坏的很少,还是牙刷进水的问题比较大。可以用其他型号感应充电的牙刷试试充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A:
也可以用万用表试充电器是否坏。交流20V以下档位,一手握表笔金属端,另一只表笔去测,好的应该有感应电压

网友:
又是个看不到内部的帖子,违背了拆机乐园的精髓所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电器坏的很少,还是牙刷进水的问题比较大。可以用其他型号感应充电的牙刷试试充电器是否正常 ...

我也这么建议。我家有两种不同品牌,偶尔会张冠李戴。牙刷内有电路控制充电过程的,充电器只是提供脉冲能量,通过结合部的磁耦合传递到牙刷。不同的品牌只是耦合处的形状贴合不是很好,效率会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万用表试充电器是否坏。交流20V以下档位,一手握表笔金属端,另一只表笔去测,好的应该有感应电压 ...

那用万用表的NCV档去测量更简单。

网友:
先哪个手机无线充电座试试牙刷能不能充电 确定是不是充电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万用表试充电器是否坏。交流20V以下档位,一手握表笔金属端,另一只表笔去测,好的应该有感应电压 ...

试了下,可以测出2V左右的感应交流电压,可能是好的,这样的话就是他的牙刷有问题。

网友:
再找个牙刷替换对比就知道哪的问题了

网友:
看来是通用的

网友:
请问有哪位知道,如果是不充电了,一般是板子上的那个零部件会坏啊,我自己用的是6730,也是不能充电了,拆看也看不懂哪里不好,请教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