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手上有2G的颗粒芯片,怎么做合适?

楼主(2020-11-26):
手上有三星2G的SLC芯片50个,想自己买个主控做个SLC的硬盘,即使是双叠也最多64G,用处不大呀。矛盾中。想听听各位大佬们的意见。

网友:
这个 除了工控用 ,基本上是无法使用了,容量太小

网友A:
做50个2G  投标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50个2G  投标u盘

投标U盘谁用SLC做啊,简直暴殄天物

主要这个2G确实有点小,做U盘两片叠焊,4贴才8G,用来做个维护启动盘勉强可以了

网友C:
整成64G装个系统用用不错了。刚好装系统用SLC不容易坏

网友:
做成软了路由的直插主板针的2G 够用

网友:
64G系统盘也能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成64G装个系统用用不错了。刚好装系统用SLC不容易坏

对,装个w7也够了

网友:
让人,想起mp3天价的年代..

网友D:
做软路由或硬路由的系统盘都不错的。

我有两个U盘,3257+SLC 比 3257+MLC 稳定得多。
MLC 的最近常碰到  ext4 错误,不能挂载,要 fsck 工具修复一下。

SLC 的坚挺三年了,印象中没有修复一次。

网友:
做成64的装系统很不错的。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sf1222的32贴板子吧

楼主:
做2G 的U盘,真的浪费,这是SLC 的,使用廉价的MLC 或MTC  会更划算。
看来听听大伙的意见,是可以做一个64G 的盘用用了。SLC 寿命远远不止3年,只是64G 的有点小,装WIN 7 是没任何问题,安装WIN 10 显得有点挤。可能得把大点的WPS、Office软件都得放到D盘去。

楼主:
如果是能把50颗全挂满,也能有100G 的空间用呀。 这50颗都是同一批次的正片。

网友:
卖二手吧,价格估计1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标U盘谁用SLC做啊,简直暴殄天物

主要这个2G确实有点小,做U盘两片叠焊,4贴才8G,用来做个维护启动盘 ...

投标盘大部分都是slc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软路由或硬路由的系统盘都不错的。

我有两个U盘,3257+SLC 比 3257+MLC 稳定得多。

软路由上面,U盘做系统盘和msata做系统盘哪个功耗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软路由上面,U盘做系统盘和msata做系统盘哪个功耗高些?

看方案,有的主控或nand 闲置都发热,

但相对于主机功耗来说都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做双帖64G的SSD发热量一定很大,影响稳定性。还是做双帖4GU盘吧。

网友:
去小黄鱼上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