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数码摄像头维修 求助

楼主(2020-11-26):
新手一个 喜欢拆解研究   前几天几十块淘了4个海康威视摄像头 ,有个发现红外灯一闪一灭 不工作 插网线灯也不亮
拆机 看到电路板上没标记元器件符号,个人估计应该是怕仿制吧

发现一个贴片元件发烫的厉害 阻值350欧 拆除后电路板上的绿色小灯闪烁 网线灯也亮了 红外滤光片咔哒咔哒的声音也有。
原件上的字 是 Q437 DEM   网上搜不到是什么东西

请教各位大佬 这个原件是什么东西, 是电阻吗?  我担心拆除时间久了会损坏其他部件。

网友A:
TVS浪涌保护二极管,拆掉可以正常用但是失去保护,建议加装15V作业的TVS二极管

网友:
感觉像个电感

网友:
知道 但是不能告诉你 因为你2级以下而且只有1帖~

网友:
估计是瞬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浪涌保护二极管,拆掉可以正常用但是失去保护,建议加装15V作业的TVS二极管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