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m93p迷你主机恢复MSATA功能最简单的方案

楼主(2020-11-26):
联想m93p迷你主机恢复MSATA功能最简单的方案优先感谢likechair大佬!!!

正式开干
主板正面焊接一个MSATA接口,一个小电感(电感作用为接口供电MSATA_PWR)

主板背面焊接2个0.1uf耦合电容(作用为SATA_TXN4,SATA_TXP4)
主板EC右下方电阻如图所示移动位置

所有工作完成后插上MSATA硬盘即可正常识别使用
关于DP接口能否正常的问题,我没有DP接口的显示器,没法测试
毕竟这玩意要不做软路由要不做NAS,一个VGA搞定所有。
附简易图纸

网友A:
这都是主板级别维修了

网友:
可以用双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主板级别维修了

算不上把 对着图纸焊零件。。。。

网友B:
M73照着改没能成功识别出硬盘,只能在BIOS里看到MSATA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73照着改没能成功识别出硬盘,只能在BIOS里看到MSATA选项

把你改的拍个照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你改的拍个照看下

我按照likechair大佬的帖子,相关的零件都基本补齐还是不行,手头上只有一个东芝的30G,不知道是不是兼容问题,改天换个SSD在试看,也可能是耦合电容的问题手头上没有找到标准0.1UF的0402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likechair大佬的帖子,相关的零件都基本补齐还是不行,手头上只有一个东芝的30G,不知道是不是兼容 ...

多半是耦合电容问题

网友C:
我的也改好了。

网友D(2020-12-28):
要移动的那个红色电阻多少K的

网友:
烙铁有静电大几率会烧SATA口,焊好也用不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楼主,可以告知一下,那颗电阻为什么要移动,不是增加?我移动那颗电阻就没DP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移动的那个红色电阻多少K的

阻值多少知道了吗

网友(2021-02-20):
好像是10K的,我已经按照网上的资料改好了2台M93P和2台M73,都是一次成功的。还要加一些0欧姆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73照着改没能成功识别出硬盘,只能在BIOS里看到MSATA选项

我的按照教程成功修改成功2台M73, 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553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按照教程成功修改成功2台M73, 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5535

你好,兄弟,可以加个扣扣或者v信吗?我的也是M73主板,想加msata,但是有点不明白地方,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改好了。

请问msata插座,用那种高度?4.0H,5.2H,5.6H?

网友(2021-07-24):
台电X3P的两用平板,最早一批有M.2接口,后来就没有了,我买的时候不清楚,买到拆机才发现只有焊盘,没有座子,后来原厂闪存64G太小,硬着头皮买了座子,通过网上图片对比发现还差应该是电源的两个电容,4个耦合电容(因为是走sata协议的,所以只有两对数据线),就先焊好座子,再在旧手机上面拆了几个电容装上了,装好固态后居然直接就识别到了(应该是因为sata协议的有用针脚少),然后顺便把系统装到固态上面(台电自家下的系统默认安装在闪存里面,还不能改位置),就是sata协议的速度比闪存没什么提升,略有小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