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分体煲药壶

楼主(2020-11-26):
分体式样的。

加热盘

底部

标签

控制板

圈圈处电阻锈断了。。。。。。

很明显。

电阻是棕黑红金。四色bai环电阻棕黑红金”是 1000欧, 误差为du正负5%。"棕" 表示 "1","黑" 表示 "0"",红" 表示10的2次方,"金" 表示误差为 正负zhuan5%故结果为10X10^2=1000欧(1K) 误差为正负5%。手头没有现成的,先找个二极管做个断腿移植术!

取二极管腿。

剪断

氧化严重,除锈后,上松香

复杂的手术,经历了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院长的努力下。完成。

点亮。设备运行良好。病人舒适,无其他不良感觉。

装配完成。上岗去吧。

网友A:
楼主平时拆机少啊1K电阻我这好几颗拆机货还都是铜脚的铁脚的都扔了

网友B:
想起了之前给瘦身机换场效应晶体管,boom boom boom的场景……

网友C:
焊接技术还要提高!

网友D:
药罐子扔了扔了

网友E:
这微电脑小电器也的确很精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平时拆机少啊1K电阻我这好几颗拆机货还都是铜脚的铁脚的都扔了

没地方放啊。

好多板子都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之前给瘦身机换场效应晶体管,boom boom boom的场景……

哈哈哈哈。串个灯泡也不至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技术还要提高!

铁脚的。都生锈了。很难上锡又怕焊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药罐子扔了扔了

吃饭的饭碗啊。

给客人煲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微电脑小电器也的确很精致了

这个比上次维修的,要好一点。分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脚的。都生锈了。很难上锡又怕焊断了。

这种电阻很多地方有卖,也不贵,直接换掉他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阻很多地方有卖,也不贵,直接换掉他比较安全!

涂了一坨松香在上面。用一万年,不会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涂了一坨松香在上面。用一万年,不会坏。

灌腊青,保证50年不坏!:lol:lol::lol: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饭的饭碗啊。

给客人煲药的。

郎中。。。

网友F:
也有一个这种煎药壶,买5L的发货收到的不到3L,估计也就是2.8L。最后拍了罐水进去的视频,才当作是3L的退了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腊青,保证50年不坏!lol:

好主意錒,土拨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一个这种煎药壶,买5L的发货收到的不到3L,估计也就是2.8L。最后拍了罐水进去的视频,才当作是3L的退了 ...

这个,店家也会作假?

额。学习了。下次,购买我要试试水量

楼主:
略懂,略懂,略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店家也会作假?

额。学习了。下次,购买我要试试水量

不知是店铺故意让发货方发个小壶,还是发货方仓库自己发的小壶。反正收到后感觉5L的壶不应该这么小。就用1.5L的可乐瓶装满水罐进去,结果灌第二瓶水都还剩下点就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