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个电脑音箱

楼主(2020-11-26):
小区住户群里发个贴子,有二副音箱不要了,要了一个,电脑2.1音箱,想改下,拆开看下,220v变压后近10V,设想是可以用电池9V供电,可以接电瓶车48,装蓝牙模块。现在碰到的问题是,2个小音箱喇叭拆下,在主音箱上开两个洞装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音质?是开大洞好,还是打一堆小孔好?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电脑2.1的电源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2.1的电源不好搞

电源买个48v变9V模块,不知道这个功放板电压多宽,能不能用12V。

网友:
应该是2025b的功放芯片  可以12V供电    极限电压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2.1的电源不好搞

音源吧?2.1音箱都是2.0输入的,自己取低音放大。

网友:
感觉应该会影响,主箱那个是低音,比较混
我们听的多数都是两个卫星箱的声音

网友:
居然是个开关电源的,以前用过,拆过的都是变压器版本,

网友:
小喇叭后部是密封的话,装在低音箱上是可以的,

网友B:
山寨冲击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冲击波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这个一拿手里,心一凉,太轻了。

网友:
看散热片应该是2025b的。

网友C:
大洞小洞都一样,这种便宜音箱本身音质就很一般,就是有点影响也可以忽略。中高音有指向性,所以二个卫星箱的小喇叭最好都是面向听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洞小洞都一样,这种便宜音箱本身音质就很一般,就是有点影响也可以忽略。中高音有指向性,所以二个卫星箱 ...

左右有地方,准备一边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这个一拿手里,心一凉,太轻了。

电瓶车装音响不安全,眼观6路耳听8方,音响会影响行车安全,后面来车你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车装音响不安全,眼观6路耳听8方,音响会影响行车安全,后面来车你都不知道。 ...

野外工作,有个三轮,帮弄个响,省得干活无聊,没事给他们放放安全需知,六大禁令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野外工作,有个三轮,帮弄个响,省得干活无聊,没事给他们放放安全需知,六大禁令什么的 ...

TEA2025b,电池9V可以,12V会过热。

网友:
低音箱开洞小喇叭装上,低音喇叭功放断开电源不用,(或者两个小喇叭串联或并连接一路,低音喇叭接一路,看看效果如何决定是不是有必要利用低音喇叭),无论如何低音功放还是断开不用。
电源板改成48v输入,输出电压根据电池充电的需要而定(不能超过功放耐压),加入两节的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板,接两节锂电池

网友:
低音箱开喇叭孔肯定影响音质, 不过就这音质, 影响也没什么的.
TEA2025B可以12V供电(OTL输出, 负载阻抗8Ω时). 4Ω负载那最好9V.

网友:
卫星音箱的小喇叭拆出来后,还是找PVC水管弯头装起来比较好
如果装在低音炮箱体里面的话,会因为低音炮喇叭产生的气流推动,产生失真~!除非能用一小段PVC水管罩住小喇叭,并用木板封住另一头~~!!!
至于低音炮箱体开孔的问题,个人认为还是开大孔为好,然后再找一些粗的铁丝网蒙上去,用自攻螺丝钉拧紧固定
这块功放板的电源直接用12V,功放IC不会热得受不了的~!因为我之前就改过几块TDA2025B功放板,12V供电的声音绝对会比9V供电要好听